[家居] 黄铜也生铜绿?

楼主(2021-08-18):
上次话说我净水器,3年半未换任何滤芯,纯水TDS从7变到10。

最近多次发现水放到锅里有小粒金属屑!这怎么可能?应该是钢丝球擦锅的残留。

这一疑心,特么纯水龙头关不严了,水嘴大约3秒漏一滴。

再一细看,这两个地方有铜绿:

说是黄铜的,结构应该如下:

生铜绿之处和阀芯之间隔着密封圈。应该没事。否则水都从第一张图红圈处跑出来了。

那么内部的铜会不会有铜绿?整天都在水里,氧气少,应该不至于吧?

反过来推测:如果也锈了,那铜离子进入,TDS怎么滴也不会7-10这么点吧?

网友A:
不放心就换了吧 阀体芯有单独卖的

网友B:
铜绿铜绿常识,黄铜比紫铜更容易锈,黄铜币摸着摸着一天上绿,泡水里想做旧,反而好几天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心就换了吧 阀体芯有单独卖的

看了一圈。这种规格龙头的阀芯,都是铜壳。除了3M一款专用,看尺寸 似乎也对不上:

明显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绿铜绿常识,黄铜比紫铜更容易锈,黄铜币摸着摸着一天上绿,泡水里想做旧,反而好几天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

貌似说反了。应该紫铜更容易锈吧?

您这个经验是否说明泡水里应该不会锈?参考镀锌水管,停过水,有空气进去,就容易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说反了。应该紫铜更容易锈吧?

您这个经验是否说明泡水里应该不会锈?参考镀锌水管,停过水,有空气 ...

紫铜是纯铜,黄铜含锌,当然是黄铜,锌板划完没多久就变黑了。
如果停水一两天,里面水也不会干透,水的张力还是能隔绝空气,现在长时间停水机率有多大?

网友C:
这种净水机阀门有滴水现象,我的解决方法是:拆开阀门阀芯,把里面的两个陶瓷片和胶垫清洗干净,在小心装回去就不滴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净水机阀门有滴水现象,我的解决方法是:拆开阀门阀芯,把里面的两个陶瓷片和胶垫清洗干净,在小心装回 ...

内部有没有发现铜绿?您这个应该管用,以前自来水龙头,尤其热水龙头常见,有水垢,我拆过。

但出纯水的,怎么会“不干净”而造成陶瓷片不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