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为什么安卓系统的手机会报废

楼主(2021-08-18):
安卓系统的手机最后因为运行内存不足而不得不报废。
恢复出厂设置不行,重新装系统也不行。
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法将运行内存真正清空?

网友A:
并不是安卓系统的原因,而是现在很多软件变大了,比如微信,现在我手机的微信占用大概5G的空间。

网友:
其实现在的手机用久了都会“报废”。。。
安卓 苹果 都一样的。。。

网友:
主要是软件开发厂,不愿意优化软件,减少内存和CPU占用。

网友:
说的好像苹果就不会报废似的

网友:
苹果手机也一样,存储小了,软件变大了,存不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安卓系统的原因,而是现在很多软件变大了,比如微信,现在我手机的微信占用大概5G的空间。 ...

我上个手机128G的,感觉应该够用了,结果微信QQ用掉80G,现在换了个红米K20 512G的,再也没有这个忧虑了

网友:
软件越升级越大,内存不够用,手机越来越卡,逼你升级换手机

网友:
是软件的原因,占用内存和运行内存太大。老机器带不起来。我苹果的手机,就是重置后,装几个软件后,一样也是闪退,就是运存不够引起的。

网友:
换一片试试?

网友:
app后台占用内存越来越大,你可以试试将手机恢复出厂,感觉和新机一样快了吧,但是只要装一个软件,比如微信,立即卡如狗。装的越多,卡的越厉害,因为装上的app,哪怕不用,后台也会也占用大量内存。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苹果,苹果手机只要app退出,就不占用内存,跟装多少个app无关,所以一直到现在,iphone6的手机,用起来还不那么卡。同时期同价格的安卓,早就不能用了。

网友:
一般恢复出厂就好了呀,所有软件和个人数据都清空。
再换个壳和贴膜,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