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制作20米长的usb延长线????????????

楼主(2021-08-18):
如何制作20米长的usb延长线????????????

如何5v供电,如何12v供电转5v。。。。。。。。
存在2个问题,一个是太长线供电不足,二个是太长线数据传输失败,

接大功率无线网卡8187l

网友:
用6类网线做一个即可,呵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这么长的线,是准备干什么,你找4根6平方的多芯的线,线长20米或者50米,100米都可以做成USB延长线,实在感觉不行,4根焊把线也成,阻值都很低,传输距离远。

网友:
USB超过5米就没法用了

网友A:
 我试过,用直径0.6MM的镀金银线,做了一条30米的USB延长线,供电足,数据传输正常,
但只用了一天,被人偷走、、、、鸟。

网友:
普通网线就行,3芯正极,3芯负极,剩下两芯DP和DM就行

网友:
以前做工程,使用过一根20米长的usb延长线,但是当时是整体买的,不是自己焊接的。当年最大才2.0速度,好像接上u盘显示是低速的。现在一般延长线不超5米吧

网友:
用质量好的无氧铜六类线,做条30米应该能用。可以测试用六芯做供电,两芯做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直径0.6MM的镀金银线,做了一条30米的USB延长线,供电足,数据传输正常,
但 ...

谢谢分享你的故事

网友:
成品USB线+支持外部供电的HUB

网友:
拓实的大功率无线网卡就是10多米,是有配一个电源放大器东西接在USB口,但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台式机没接也可以用。说是解决笔记本USB供电不足的。我猜可能是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高送到网卡端再把电压降到5V。

网友:
搞几个有供电的usb hub做中继站,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把usb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然后加光中继站,能传好几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直径0.6MM的镀金银线,做了一条30米的USB延长线,供电足,数据传输正常,
但 ...

损失了大几十吧

网友:
线够粗就行,比如千兆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直径0.6MM的镀金银线,做了一条30米的USB延长线,供电足,数据传输正常,
但 ...

来来来,说出你的精彩故事

网友B:
楼主做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什么用啊?

- 接USB网卡,放在远处别人家的外面。
不够剌激的话,就接USB摄像头。

网友C:
接打印机复印机用的,超5类网线就可以了!我正在使用中。

网友:
用200芯的无氧纯铜+镀银神经喇叭线 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打印机复印机用的,超5类网线就可以了!我正在使用中。

直接买个打印机服务器或是带U口的路由刷个潘多拉,然后使用网络打印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