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ps电源多采用铅酸电瓶,而很少看到锂电的?

楼主(2021-08-18):
一般家用ups成品,内部也是小容量铅酸电瓶,主要给你一点时间关电脑,都用不长久的。
想给门禁、路由器、摄像头之类接ups。也发现通常都是12V7AH的小电瓶。

当然,这些东西功耗远小于电脑,应该能撑一阵子。但计算了一下,感觉也不够长久。

无人值守的地方,主要防止被人为断电。希望越长越好,留足时间,才能发现异常。

但搜索不到锂电的大容量ups,即使有,也只是略比铅酸大些。锂电充放保护电路这么成熟,能量密度也远大于铅酸,成本也不贵。

为何没有人弄?

最后,ups的规格如何理解:比如通行的1000VA/600w,代表什么意思?内部电瓶才24V 15Ah的某款锂电ups:

谢谢各位指教先!

网友:
个人意见,铅酸可以长时间充电,保持满电。

网友:
铅酸价格便宜,不用担心过冲起火爆炸。

网友:
应该是铅电池更适合长期浮充,锂电池估计长期浮充对电池不好。

网友A:
你手机一直插电用着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机一直插电用着试试就知道了

我经常这样啊,有什么危害没?

网友:
铅酸电池只是着火,锂电那是爆炸了,不安全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铅酸更适合长期满电,也不容易出现危险,对重量要求也没那么高,相对价格也便宜。不过也有一些通讯机房以及太阳能电站用磷酸铁锂了。

网友:
我想,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UPS刚出现时,锂电好像很少见,没有普及,充电电路都是按铅酸设计的;
2、铅酸充电电路已有几十年了,非常成熟,不用过多的投入研究和开发;
3、铅酸比锂电安全;
4、铅酸改锂电的话电路改动较大,保护板也是一个大的费用,涉及到技术开发,厂家不愿过多的投入;
5、最重要的是铅酸比锂电便宜。

1000VA/600w的意思,大概就是最大功率1000瓦,额定功率600瓦,停电时的续航是以600瓦的负载估算的。

网友:
基站多的是,流落世面上也不少,你看不到,

网友:
锂电的大功率输出时,发热量会很大,尤其是300W以上。想想“燃烧的特斯拉”

网友:
小基站之类的现在都是铁锂,铁锂可以做成1U-4U上机柜,对空间有要求的地方都是用锂电,10几年前就这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经常这样啊,有什么危害没?

我用一个淘汰的红米手机做收款播报,2年时间一直插着电,最近发现电池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个淘汰的红米手机做收款播报,2年时间一直插着电,最近发现电池鼓包了 ...

这是个普遍现象,很多旧手机电池不行了一直连着充电器使用,不出两三年,就会鼓包,以至于燃烧爆炸

网友:
价格便宜啊,笔记本电池都是锂电池,台式机用锂电池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经常这样啊,有什么危害没?

会鼓的。字数补丁

网友:
应该还是便宜, 皮实

网友:
锂电池很多,你的经历,限制了你的想象。

网友:
基站用的就是4850铁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个淘汰的红米手机做收款播报,2年时间一直插着电,最近发现电池鼓包了 ...

按说不至于啊。对锂电的充放保护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可能是个体现象?不怎么移动使用的笔记本,也都插电工作,没见鼓包啊?也许18650比聚合物软包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