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同品牌电池混用是否会对机子或者电池造成损伤

楼主(2021-08-18):
    如题,前段时间买了得伟的钻,考虑电钻用的多,买的比较好,然后装修还需要装一些卫浴灯具什么的,考虑补一个电锤,目前看的比较多的是大有5401、威克士380S,388这三个,好像这个论坛里普遍推5401的多一些。
    因为电锤用的不多,不太想再单独购买电池充电器了,得伟的电锤太浪费了,上面这三个,转换器我倒是都找到了,但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样混用,对电池或者电锤有没有损伤?比如对电池可能过放,对电锤可能因为电源问题,烧电机,或者输出功率不稳定之类的,影响打孔;
    二是我印象中大有的电池是有个识别的,也就是说除了大有自己的电池,别的电池没法用,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不想买电池是不是就只能买威克士了,印象中威克士好像还没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我是天天混着用,不怕,挑容量接近的为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天混着用,不怕,挑容量接近的为一组

感谢回复,想问下这个容量接近是什么意思?
另外问下大有也可以用其他的电池吗?

网友:
你的方案行不通,首先,别家的电池在大有机器上不能用,就算你破解了大有的机器,又买了转接器,貌似能用了,但得伟的电池里没有保护板,放电保护在机器里,而大有的放电保护是在电池里的。你硬把得伟电池装到大有机器上用,相当于让得伟电池裸奔,很容易坏掉,为了省一块大有电池,把更昂贵的得伟电池搞坏了实在划不来。大有的电池不贵,你本来用的也少,一块电池够了,多花不了多少钱。威克士的性价比比大有低,也可能存在得伟电池裸奔问题,不建议。

网友:
还是买插电的省心,电源都通用

网友:
据我所知 市面上除了公模电动工具的电池内置保护板
其他大品牌的电池 例如牧田 米沃奇 得伟 大有 都没有内置保护板
如果混合使用 是会导致电池过放报废的!

网友:
咸鱼上淘个大有已转结座就行了!带低压保护的

网友B:
不同品牌电池混用,不能给你什么好的建议。

说说另外一点个人建议,既然选择了得伟,就继续下去吧;关键一点是5401可放着不用坏掉,而得伟DCH273可以放很多很多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想问下这个容量接近是什么意思?
另外问下大有也可以用其他的电池吗? ...

家庭使用的锂电电动工具,如果让我建议还买米沃奇:2504冲击钻、2416轻电锤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电池混用,不能给你什么好的建议。

说说另外一点个人建议,既然选择了得伟,就继续下去吧;关键一 ...

你说2903放着能坏我信,5401质量要好的多,反正没坏过,角磨机是真的碰运气,我手上这个坚持了两年,现在估计霍尔已经有问题了,有时候开关推上没反应,拿手转一下磨片,就又能用了,然后买的其他几个2903,都是不同卖家买的有咸鱼,也有淘宝官方,问题都一样,没多久就坏了……过手的角磨机超十个,起码一半坏的,别的工具就我一个用,没有对比,不好说,至于得伟,一样的,该坏一样坏,手上的4357驱动已经坏了……

网友C:
大有的机器,20伏的,除了5419圆锯和曲线锯还有链锯,还有低端的5298,其他的常见的都有,除了角磨机不推荐,其他的质量都还是靠谱的,曾经忘了带锤子,拿5733上面装了个套筒当锤子用,把套筒都砸卷边了,机器现在还好好的………5401也三年了,没啥问题,5289我给卷圆机加了个减速机,然后用这个驱动卷圆,四千转把减速器里面齿轮都转废掉了,电钻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电池也是质量很可靠,除了作死用电池驱动一个汽车水箱风扇搞坏一块电池以外,到目前三年没有一个电池坏的,要知道我下料都是用的考伯特斜切锯用大有的电池,,,就是角磨机是永远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的机器,20伏的,除了5419圆锯和曲线锯还有链锯,还有低端的5298,其他的常见的都有,除了角磨机不推荐 ...

嗯 赞同 我的也是大有一套 平常只有电批使用的多一点 电钻电锤角磨机很少外带,还好以前买的电池都是三星的

网友:
认准一个牌子,一条路走到黑,但这个“准”字很难把握,这样电池通用,反而省钱。

网友:
我手上一堆机器,不全是大有的,里奇的无刷多功能主机,有刷主机,得伟带锯一个,还有些小厂的冷门机器,拉钉枪和热熔胶枪,卡胜的风扇,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工具,除了得伟是用转接座,其他都是改了大有电池脚,一直正常使用,但是这玩意不能给不懂的人用,放电没保护的,自己用心里有数,借人就不一样了

网友:
自己的工具 自己更爱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