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问题:ipv6地址到底怎么看?

楼主(2021-08-18):
我路由器的ipv6 dns填的是阿里的,网卡属性的ipv6 dns是“自动获取”,按照一般理解,应该就是用路由器所填写的了。

可是去属性里看,ipv4的dns保持正常不变,但ipv6的dns却每次开机都变化,而且都不是阿里的那个2400:3200::1 或 2400:3200:baba::1:

变化的是方框内这7位。

求科普求扫盲。谢谢各位先!

网友A:
你这个老老实实关掉IPV6吧,fe80开头的网址是没有用的,你把网线拔了,IPV4会给你一个169开头的IP,而IPV6给的是fe80,这些地址不能在网络上路由,是上不了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老老实实关掉IPV6吧,fe80开头的网址是没有用的,你把网线拔了,IPV4会给你一个169开头的IP,而IPV6 ...

谢谢回复。但是网卡属性里,明明两者都在internet啊:

而且我楼贴图里,ipv6不是有外网地址了吗,240e:390开头的。我看了一些应用程序的登录情况,比如百度网盘。确实显示我用ipv6登录的,240e是电信的,390对应城市,都对号。
这是某大学的ip检测,也明确显示我是用ipv6访问的:

至于您说的fe80,是内网。这不矛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老老实实关掉IPV6吧,fe80开头的网址是没有用的,你把网线拔了,IPV4会给你一个169开头的IP,而IPV6 ...

你说的,应该是这种情况:

这是别人的手机,他这种要么就是路由器不支持ipv6,要么是设置不对。所以类似你说到的“拔掉网线”。

但这fe80开头本来就并非指外网ip,何罪之有?ipv6本地链路的格式本来就是这样:

头10位写成十六进制就是fe80啊。你看看你的设备,难道没有fe80开头的地址吗?

而我的所有手机,除了fe80这个外,均显示了240e开头的ipv6。

网友B:
不知二楼所云,ipv6网关是fe80开头是没问题的
楼主的那个dns显示的应该是网关的地址,网关有两个地址一个是2408开头的公网地址,一个是fe80开头的内网地址,可在路由器ipv6那里查看
dns是网关地址,就是使用了路由器的dns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二楼所云,ipv6网关是fe80开头是没问题的
楼主的那个dns显示的应该是网关的地址,网关有两个地址一个是 ...

谢谢。我网关啥的,无论ipv4或6,都正常,稳定;
现在的不解是:获取的ipv6 dns,随着本机的公网ipv6 ip的变化而变化(具体为方框内,即两者的第3、第4段是变化的,其余均未观察到变化):

而且DNS怎么是"IP前4段::1"这种结构?从何而来?

我路由器指定的是阿里的DNS:2400:3200::1 以及 2400:3200:baba::1,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啊。。。

网友C:
电信服务商给你的IPV6   IP本来就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服务商给你的IPV6   IP本来就是变化的

没说不让变啊。就像ipv4,很多人甚至给变到10开头的内网ip去了。

但是ipv6的DNS怎么也跟着变,不按我填写的?

而ipv4的DNS,很稳定啊,填啥就是啥,不填就默认本地服务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网关啥的,无论ipv4或6,都正常,稳定;
现在的不解是:获取的ipv6 dns,随着本机的公网ipv6 ip ...

我不是说了,前缀::1,是网关的ipv6地址,网关转发你的dns请求到你指定的dns地址去并做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前缀::1,是网关的ipv6地址,网关转发你的dns请求到你指定的dns地址去并做缓存 ...

谢谢指教。看了一下,确实如此。看起来似乎ipv6是因为地址丰富,直接把公网当成一个超级大的局域网?

不知道这比喻是否恰当,至少是运营商的城域网变成“超大局域网”了,网关由电信机房提供,而不必像ipv4那样,用我们自己的路由器做网关。

还有一个差别,每次pppoe重新拨号后,运营商提供的ipv6网关是变化的(即我图中提及的第3,4段),而不像路由器的ipv4网关那样固定(即路由器ip,通常是192.168.1.1),这种理解正确吗?为什么这样?

最后,ipv4的DNS,在电脑中既能看到你所填的,也能看到网关(即路由器ip);而ipv6只能看到网关,看不到填写的DNS(比如我是指定阿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看了一下,确实如此。看起来似乎ipv6是因为地址丰富,直接把公网当成一个超级大的局域网?

不 ...

这样才能保证每一台设备可以公网访问,这正是ipv6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