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洗单车

楼主(2021-08-18):
不认识的老板,还给我免费,自助洗车

网友:
     我见过有自行车洗车店的,比洗汽车贵,因为阻力的原因,自行车传动件密封不能用性能更好的骨架轴封,所以不能高压冲水洗

网友(2021-09-20):
洗车主要还是清洗链条传动,这个用链条清洗剂就很容易清理的,看看哔哩哔哩洗车视频吧!!就是冲水,刷一层泡沫清洗剂,然后冲掉,链条多刷几次就干净了!

网友:
轴传动的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