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风冷冰箱哒哒声制冷差 拆开看看

楼主(2021-08-18):
海尔风冷冰箱Hair BCD-290W

运行中经常哒哒响,冷藏室高温。
开始以为化霜有问题,或风扇有问题,打开看都挺正常。

干干净净没有冰也没有霜

风扇用手动也很正常,不卡,也没有掉扇叶。

两块电路板

冰箱断电重启有时候会正常。隔几天又出现,关机再开机肯定会好。
看看电路吧

压缩机控制板

风扇显示风门等控制板

控制板反面

看看电路板个别地方烤的挺厉害,但没有虚焊情况
换了那个电解25V680UF手头上有2200UF换上,运行3天一直正常。

拆了冰箱没有看到风门在哪里。
谢谢坛友。
帖子不知怎么保存草稿就发了,再编辑

网友A:
无霜冰箱这么小一点蒸发器都舍不得用铜的,

网友:
我父亲家美菱风冷冰箱也是,温度大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70,两三天出现异响,一星期后系统保护报错,电商肯定不给退,换了两三次主控板没解决,只好断电从冷冻室取出所有物品,用每分钟600转微风夹扇吹半小时,最后装回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霜冰箱这么小一点蒸发器都舍不得用铜的,

这算啥,冰箱门铰链,以前不锈钢,现在抠成镀锌的,也就几分钱的成本。

网友B:
我家的海尔冰箱也是有时“咔咔”响,好像是发生在断电后再通电的时候,估计是电磁阀动作的声音,变温室存的东西有时硬有时软,不稳定。

网友:
哒哒声响有可能是毛细管之类的振动,敲打机壁。

网友:
冷冻室正常的话,塔塔响的极大可能是电磁阀

网友:
松下值得一试,国产中海尔已经算很好的了。
之前家里的新飞不知道是第5年还是啥时候就坏了,质量太差了。

网友:
我家美的风冷,风扇处总结冰,不到一年就咔咔响,需要卸下来咂冰。应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不然每年都要拆机,这设计也不过关呀

网友C:
远离海尔,太差,控制板像地摊货了,小小的蒸发器也用铝管,无语

网友:
容声冰箱质量最差,一年时间不到压缩机就坏,整天很少停机,买了心就烦了

网友:
海尔风冷变频冰箱 bcd-290W,我就在用,十年了,制冷很好,没毛病

网友:
风门一般在冷藏室最上面

网友:
用上电子膨胀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离海尔,太差,控制板像地摊货了,小小的蒸发器也用铝管,无语

万元以内的冰箱,几乎没有铜管的蒸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离海尔,太差,控制板像地摊货了,小小的蒸发器也用铝管,无语

现在用铝管蒸发器的都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海尔冰箱也是有时“咔咔”响,好像是发生在断电后再通电的时候,估计是电磁阀动作的声音,变温室存的 ...

哪款啦??花了多钱??

楼主:
哒哒响时打开看了,是风扇不转一直在抖动。
最后干脆换了控制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