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是否有推荐的品牌?

楼主(2021-08-18):
家里装修装投影线材需要先预埋,大家有推荐的HDMI线吗?需求10-15M左右,另外预埋的话HDMI 2.0的合适还是HDMI 2.1的合适?跪求大神给建议

网友A:
我记得只要做工到位.1.4依然可以支持2.0.
另外建议你还可以埋条光纤线备用.最好还是成品线头的.市面上各种转换的设备很成熟

网友B:
投影本身就不应该选,直接大屏电视解决

网友C:
目前光纤并没有成熟产品,市场上大都有四对光纤的,还是2.0吧,2.0太贵了

网友D:
  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跟预埋没关系!是怎么回事呢?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跟预埋没关系!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吧。
  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跟预埋没关系!,其实就是就是小编想在拆机乐园水MB,大家可能会很惊讶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怎么会跟预埋没关系!呢?但事实就是这样,小编也感到非常惊讶。
  这就是关于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跟预埋没关系!的事情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编一起讨论哦!

网友E:
JD找了一些HDMI光纤线,今天刚好发帖问别人哪些好看,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影本身就不应该选,直接大屏电视解决

超短焦激光投影不也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选DP 2.0

观影不是hdmi线比较适合?d p更适合电竞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只要做工到位.1.4依然可以支持2.0.
另外建议你还可以埋条光纤线备用.最好还是成品线头的.市面上各种 ...

什么线1.4还能支持2.0的额?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本身就不应该选,直接大屏电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光纤并没有成熟产品,市场上大都有四对光纤的,还是2.0吧,2.0太贵了

有推荐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JD找了一些HDMI光纤线,今天刚好发帖问别人哪些好看,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图片。 ...

有推荐吗?

网友:
投影机分辨率是基本上是1080P, 用2.0和2.1都一样。

网友:
2.0和2.1有区别吗?性能都一样那就哪个便宜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埋?跟预埋没关系!是怎么回事呢?HDMI 2.0和HDMI 2.1目前哪种适合预 ...

老营销号了

网友:
我问下LZ你将来打算买啥分辨率的投影仪?没有8K的话,1080P和4K低刷的话1.4的就够用了,2.0顶天了。

网友:
预埋线这种事我觉得够用就好。我装修时卧室灯改线改了双控,结果没多久看见那种遥控主副开关,不到10元一对,效果一样。视频传输也是一样,等你能充分发挥2.1性能了没准无线6g效果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