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有BGA152 132 132 272 316一些比较常用脚位BGA图

楼主(2021-08-18):
打算自己切割几套钢网用!外面卖的钢网真的难用!自己有激光切割和数控机床!做几套常用的!如果没有我只能测量多切割几个来验证了!

网友:
科普下目前最新的各种封装方式的闪存引脚定义

摘自onfi.org技术文档由于原文英文,我各位大神看不懂,因此,我已将文章翻译简体中文原文很多内容不是很吸引人本文就仅把引脚定义部分献给大家!

  2.1. TSOP-48和WSOP-48引脚
图2定义了采用TSOP-48引脚或WSOP-48引脚包装的8位数据接入设备的引脚分配。
图3定义了使用TSOP-48脚或WSOP-48脚封装为16位的数据存取装置的引脚分配。
该封装的16位数据的访问不支持NV-DDR或NV-DDR2数据接口。
TSOP封装的物理尺寸在JEDEC的文档的MO-142变化DD中定义。
在WSOP封装的物理尺寸在JEDEC的文档的MO-259中定义。

  2.2. LGA-52垫
图4定义为使用LGA-52垫封装具有8位的数据存取装置的垫分配。被指定一个选项,两个独立的8位数据总线。
图5定义为使用LGA-52垫封装具有16位的数据存取装置的垫分配。封装的物理尺寸12mmx17mm或14mmx18mm。
图6定义了LGA-52垫封装两种封装尺寸的焊盘间距的要求。
这些LGA封装不支持NV-DDR或NV-DDR2数据接口。

  2.3. BGA-63球
图7限定用于使用BGA-63球封装与用于SDR数据接口的8位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8定义了使用BGA-63球的封装与对NV-DDR数据接口的8位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9定义了使用BGA-63球封装与用于SDR数据接口16位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BGA-63焊球封装,16位数据的访问不支持NV-DDR或NV-DDR2数据接口。图10定义了球间距为BGA-63焊球封装的要求。
BGA-63焊球封装有两个锡球直径大小:0.45±0.05毫米和0.55±0.05毫米回流后。

  2.4. BGA-100球
图11限定了使用BGA-100-球封装与用于SDR数据接口的双8位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12定义了用于使用BGA-100球封装与对NV-DDR或NV-DDR2数据接口的双8位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13定义了球间距为BGA-100球封装的要求。 BGA-100球有两种封装尺寸:12×18毫米和14×18毫米和2个锡焊球直径大小:0.45±0.05毫米和0.55±0.05毫米回流后两种封装尺寸。
球H7和K5的功能超载。如果支持CE_n销还原,然后这些球具有ENO和ENI的功能。如果不支持CE_n销还原,然后这些球被用作R / B1_1_n和CE1_0_n。在CE_n销减少的情况下,只有两个CE_n球被用于包,因此,再重新考虑这些球的功能不会引起问题。

  2.5. BGA-152和BGA-132球
图14定义为使用BGA-152球封装与双8位数据接入设备球分配。
图15定义了用于使用BGA-132球封装用双通道8位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16定义了BGA封装球间距为152球和132球的要求。
有两种包装规格:12×18毫米(132球)和14×18毫米(152球)和两个锡球直径大小:0.45±0.05毫米和0.55±0.05毫米回流后两种封装尺寸。
注意:如果12×18毫米封装尺寸时,则外列不存在,包是BGA-132球。对于BGA-132球,列举开始在第1列(即BGA-152第2列成为BGA-132第1列)。
根据选定的数据接口上,球可具有不同的用途和/或含义。
参阅用于在每个数据接口中的每个球的具体使用。

  2.6. BGA-272和BGA-316球
图17限定了使用BGA-272球封装用4个8位的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15定义了用于使用BGA-316球封装16 CE_n用4个8位的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19定义了用于使用BGA-316封装32 CE_n用4个8位的数据存取装置的球分配。
图20定义了BGA封装球间距为272球的要求,图21定义了BGA封装球间距为316球的要求。
有一个封装尺寸:14×18毫米。
根据选定的数据接口上,球可具有不同的用途和/或含义。
参阅用于在每个数据接口中的每个球的具体使用。

2.7. 信号说明

最后奉上:

https://bbs.luobotou.org/thread-11704-1-1.html

网友:
Open NAND Flash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找了好久

网友(2022-09-21):
立创EDA的封装库里有,引脚定义和封装模型啊…

网友(2023-03-11):
132和136通用吗?

网友:
插眼留痕迹,下次查询方便,谢谢楼主

网友(2023-05-29):
这资料好高级,留下备用。

网友:
这图真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