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拆修无果,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1-08-18):
家里的豆浆机好久没用了,最近翻出来想用用,却不工作了。
症状为:通电后指示灯亮,可选择功能(在各功能之间切换时蜂鸣器都会响一声)。按启动键后(此时蜂鸣器没有声音)不加热,不打浆,但是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不过不知道是哪个在吸合。已尝试的检测:
1)单独用12v给K1-K3继电器供电,吸合后测量均是通的,属于正常。
2)数字万用表调二极管档,测Q1-Q3三极管be、bc脚均有600多读数,应该也是好的。
3)电源主板5v和G之间有5v电压,推断变压器工作正常。
4)温度探头阻值有15K左右,不加水通电会有连续滴滴声,说明探头可工作,推断也是好的。
5)单独给电机通电,旋转正常。
6)从耦合器上测加热盘电阻有60几欧,单独通电可加热。说明加热盘和温度保险均正常。
7)两块电路板外观均无明显异常。
现在基本判断电源主板没有问题,怀疑是控制板不正常。这部分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大神帮忙支支招。因为我是小白水平,请大神们说的尽量详细些,谢谢。
顺便请教两个问题:
贴片电容的容量应该如何判断?万用表一般只能测到200u,再大容量的该如何检测?

下面上图:

↑机头开盖

↑加热盘

↑闪光灯下电机碳刷粉末呈棕色

↑电源主板正面

↑电源主板背面

↑控制板正面,只有“选择”和“启动/取消”两个按键

↑控制板背面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A:
请用水替代黄豆,然后按说明书要求的方法操作看看。。。
要用原装的桶

网友B:
第二图温度保险和温度开关都是好的吗?
要确保水位在规定范围之内
先不要选择打豆浆,因为他要先加热再控制电机转动,选择榨汁,看看能不能工作,怀疑温度保险或者温度开关不大好。

网友C:
如果确认电机没有坏,就是控制按键板坏了,程序坏了。

网友C:
单独买个控制板换上。

网友:
老式豆浆机坏了后拆开密封性不好容易进水。

网友D:
可以在继电器“咔嗒”时,测加热管有无得到电压?解决了加热问题后再查找电机供电吧?

网友E:
继电器能工作应该控制板是好的,关键点我认为是220v没有到继电器或者继电器没有输出到电机和加热管处

网友F:
好像看到那个芯片中间已经 有一个“ 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能工作应该控制板是好的,关键点我认为是220v没有到继电器或者继电器没有输出到电机和加热管处 ...

对,应该检测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水替代黄豆,然后按说明书要求的方法操作看看。。。
要用原装的桶

就是用的水啊。肯定是用的原装桶,电线和机头也都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温度保险和温度开关都是好的吗?
要确保水位在规定范围之内
先不要选择打豆浆,因为他要先加热再控制 ...

从耦合器测加热盘以及单独通电时,保险和温度开关都是串联进去的,所以都是好的。水位也在范围内。榨汁功能试过了,电机也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认电机没有坏,就是控制按键板坏了,程序坏了。

我也是怀疑控制板坏了,但是不确定具体哪里坏了。想进一步找到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买个控制板换上。

控制板不便宜,机子很老了,换个板子不划算。

网友:
这个是IC"帽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继电器“咔嗒”时,测加热管有无得到电压?解决了加热问题后再查找电机供电吧? ...

抓不住“咔哒”的那一瞬间,而且不知道是哪个继电器在“咔哒”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在继电器上焊个灯,哪个灯亮就是哪个在“咔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看到那个芯片中间已经 有一个“ 瘤”

D1、D2、D3、D5四个指示灯上都有“瘤”,这种小发光二极管不应该那么热的,所以芯片上的“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D1、D2、D3、D5四个指示灯上都有“瘤”,这种小发光二极管不应该那么热的,所以芯片上的“瘤”不知道是怎 ...

说明这个芯片已经报废了。买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应该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看到那个芯片中间已经 有一个“ 瘤”

那芯片象有问题,象个罗钉帽,还突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1、D2、D3、D5四个指示灯上都有“瘤”,这种小发光二极管不应该那么热的,所以芯片上的“瘤”不知道是怎 ...

像是刷的防水柒。鼓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