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12电烙铁,能正常用,就是显示屏越来越暗,现在已经彻底的看不见了,是电路问题,还是显示屏老化了啊!

楼主(2021-08-18):
现在能正常焊接,就是显示屏越来越暗,现在已经看不见任何显示了,是电路问题,还是显示屏老化了啊!

楼主:
上张控制版的大图吧!

网友A:
换屏吧,啥也不说了

网友B:
这屏幕是oled的吧,颜值高,但是寿命有限,我选择数码管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吧,啥也不说了

某宝木有看到有单独买OLED屏幕的啊!要是连控制版一起换的话,成本太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屏幕是oled的吧,颜值高,但是寿命有限,我选择数码管版本

是的啊!有单独换屏的就换,没有将就着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木有看到有单独买OLED屏幕的啊!要是连控制版一起换的话,成本太高了啊! ...

这屏是模块 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木有看到有单独买OLED屏幕的啊!要是连控制版一起换的话,成本太高了啊! ...

有单独的屏卖的,但要看哪种驱动
这个焊台有两种屏

网友:
正好我们公司里也有小的oled屏(0.9寸),也问了下同事,说是这种屏就这样的寿命比较短。我们拿来做测试的玩的…

网友:
单独换个屏幕就好了,板子可以不用换的。

网友:
要换一样的屏,要不驱动不了。光换屏很便宜的。

网友:
还需要再找一把烙铁 把这个板搞掉,那个航空头好难搞掉哦。我把板子航空头那个位置搞个大窟窿 飞了五条线。

网友:
能用就用吧,以后换数码管的。就当模拟用了。

网友:
oled的屏幕, 但是寿命有限,我都重新编译换成LCD的屏幕了!

网友:
有OLED显示屏单独卖的,你的控制板先拆下来,看看是多大的OLED屏
淘宝直接搜就行了

网友:
这种板子有两种屏,0.96和1.3,买裸屏自己换就可以了,搜 金逸晨电子,注意屏有新旧两种驱动芯片,买老型号的。

网友:
我换过,买错了屏,一路曲折最后换好了
论坛应该发过贴你可以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木有看到有单独买OLED屏幕的啊!要是连控制版一起换的话,成本太高了啊! ...

自己买了OLED屏 换了就好

网友:
还是616一分板靠谱,我手上的都是直接用一分板

网友:
来来来,我这有把炮灰烙铁拿去焊你的5孔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