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买那个品牌的硬盘盒子?能推荐下吗?

楼主(2021-08-18):
目前知道的有希捷,绿联,ORICO(奥睿科),但是有人说奥睿科容易丢数据和格式化啥的,能推荐下吗?顺便说说有什么区别,我的是1T的机械硬盘,3.5尺寸

网友:
硬盘盒子个人建议可以选 绿联或者SSK飚王!

网友:
3.5寸的一般不用硬盘盒,最早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易驱,后来用硬盘底座。
我个人还买过一种5.25寸的盒子,可以装光盘刻录机,也可以装硬盘。
从品牌来看,二楼说的没错,绿联和飚王确实比奥睿科的做工要好一些。

网友:
飚王吧 十年多了 还在活着呢

网友:
元谷,其他都是渣

网友:
飚王看人品,十有八九是辣鸡,都不如去买斐讯

网友:
斐讯的吧

网友:
斐讯 出过3.5寸硬盘盒?

网友:
我买了个阿卡西斯的用了6年了还行,虽然不太经常用倒是但这种对硬盘固定的不太好要自己加固下

网友:
京东买过存储巴士(databus)移动硬盘盒3.5英寸大容量桌面外接盒保护电路铝质散热元谷T3600 银色 无容量
铝质金属风格,蜂巢孔多重散热设计,硬盘供电保护电路设计,传输稳定安全!可选购36W12V3A电源36W12V3A电源
质量很好, USB3.0

网友A:
奥睿科名声真的挺不好的,也不知道真假,总之不敢买,不能拿硬盘数据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睿科名声真的挺不好的,也不知道真假,总之不敢买,不能拿硬盘数据开玩笑 ...

据说是缩水缩到用磁珠代替电感

网友:
元谷存储巴士

网友:
3.5寸做移动硬盘不方便吧,应该需要独立电源。还不如买个绿联的易驱线了,便宜,兼容广

网友:
存了什么好东西,随便买一个吧。这东西都无所谓的。

网友:
绿联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元谷的我用过两个,帮同事也买了两个,还不错

网友:
3.5寸emmmm
可以考虑闲鱼买那种西数拆机的硬盘盒(MyBook/Element之类的) 我这边买了三个了 用了好几年了从来没出过问题
毕竟大牌子出的 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优越者,质量很好,京东有时会有优惠卷,卷后十几块一个。

网友:
我的绿联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