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sm3281的9针电子盘接主板9针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32g的电子盘,主控为sm3281,用4针转接线接电脑前置usb2.0或者3.0都可以正常读写,但是直接接在主板usb9针上面就不出盘,有懂这个原理的吗?是单纯的主板不支持吗?但是不支持的话为何前置usb又可以正常连接?
wechat_upload1629275307611cc4abc467b
wechat_upload1629275318611cc4b69637e
wechat_upload1629275309611cc4ad82e0e

网友A:
主板9pin上是2个USB的,,屏蔽掉不需要的管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9pin上是2个USB的,,屏蔽掉不需要的管脚试试?

接主板9针只能识别主控,不能识别颗粒,所以应该不是管脚的问题

楼主:
wechat_upload1630409732612e140401366
接主板9针芯片精灵能读出来,就是不出盘,9针不支持3.0,通过量产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主板9针芯片精灵能读出来,就是不出盘,9针不支持3.0,通过量产能不能解决? ...

这种量产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量产一下就行了

量产过,不行,一样不识别

网友:
这个9针是不是3.0定义的,转接2.0可以用这个情况,假如3.0定义的话需要断开另外两组信号线

网友(2022-10-04):
这个9针应该是带USB3.0的,主板上那个9针应该是2个USB2.0,U盘这个接上去会导致USB3.0接口接入USB2.0,运气不好可能搞坏U盘,应该要屏蔽针脚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