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SM2258g 开卡求助 密码不是两个空格

楼主(2021-08-18):
2258g 主控   颗粒是三星的,  id:EC 1A 88 1F 70 C8 。从论坛搜到一个开卡工具,但是密码不是两个空格,求助大佬们给个提示

工具版本是 2258  Q0720A , 求密码

网友A:
这不是OKGY8S7C么

网友B:
楼主不地道啊,故意挡住版本号,谁知道这个版本是啥呢。。。。如果知道版本了其实可以直接找对应没加密的,毕竟三星流出固件就那么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OKGY8S7C么

是的。下载了  0720A也是需要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地道啊,故意挡住版本号,谁知道这个版本是啥呢。。。。如果知道版本了其实可以直接找对应没加密的, ...

不是故意挡住的。看了一下是Q07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地道啊,故意挡住版本号,谁知道这个版本是啥呢。。。。如果知道版本了其实可以直接找对应没加密的,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0349-1-1.html从这个帖子里下载的   大佬有回复这帖子,求密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