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双频单千兆路由器wdr5620拆机

楼主(2021-08-18):
小黄鱼12包邮入了一台5620,赚大了,5620小黄鱼均价40多。虽然知道3.0是什么货色,但是仍然拆开看看,怕有小强强。

先看主板

硕大的外壳包裹小小的主板,难怪tp经常出小巧版本内置天线的xx40系列,主板都是大同小异。主板和wdr9300 9.0版本通用。CPU和2.4G芯片依旧是mt7628an,5G芯片依旧mt7612en,闪存芯片大小2MB,内存大小16MB。我属实看不懂为什么1.0是ddr2/3内存,3.0又变成ddr1内存?缩水减配王功力不减,和苹果有的一比。芯片细节图都是微距模式拍摄。

背面空空如也~

Tp路由器外观也有一定规律,例如:wdr xx00和wdr xx20一般就是大众版,多见于线下销售,外观普通,天线基本一样,但是lan接口经常是只有三个;wdr xx60就是那种菱形◇外观,天线都是黑色圆润的,设计上还不错;xx50就是板阵天线,长得方方正正;wdr xx40就是内置天线而小巧的,颜值还行,配色不单一的路由;而wdr xx90就是tp全新设计的那种中高端机器。如果是wdr xx00,基本上就是套娃机子,主板参数基本相同,比如早期的7300和7400,7500,后期的7300,7400和7500千兆版规格都是ac2100,只有7500是1+4lan,其他都是1+3lan。还有一些wdr xx10和wdr xx30都属于少见的机器,尤其是30系列是基本见不到。

网友A:
我有一个1.0的,带机量不行,5、6台就卡的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1.0的,带机量不行,5、6台就卡的不行了。

带机量一多就会卡、慢,主要是运存(运行内存)容量太低引起的。
而对于一些“企业级”的无线路由器,因为其带机量多、扩展功能多的特性,运行内存的容量大多都是32MB、64MB。同时,Flash存储器的容量大多都是4MB、8MB。

E 04

楼主(2021-10-05):
引用 网友B:
带机量一多就会卡、慢,主要是运存(运行内存)容量太低引起的。
而对于一些“企业级”的无线路由器,因 ...

TPLINK的企业级都是16+128,确实不怎么卡,但是偶尔也会要重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TPLINK的企业级都是16+128,确实不怎么卡,但是偶尔也会要重启

嗯

RAM:256MB
ROM:32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是16+128不是32+2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6+128不是32+256

我知道。后面那一段,是我用来凑字数用的。

字数补丁.exe

网友C:
废品站里2元一个这种双频老路由,垃圾货很多偶尔也能遇到华硕/网件比较贵的,主要碰运气。

网友:
同是5620,有这个大同小异,可能芯片有差别。百兆口,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品站里2元一个这种双频老路由,垃圾货很多偶尔也能遇到华硕/网件比较贵的,主要碰运气。 ...

有没有什么千兆口的路由也帮我收几个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后面那一段,是我用来凑字数用的。

字数补丁.exe

哈哈哈差点忘了数码之家这个bu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差点忘了数码之家这个bug了

嗯嗯。     钚

楼主(2023-10-21):
来自23年考证,内存应该是ddr2,64MB,TP-LINK奇怪的先缩水又增配

网友:
这货和千兆没什么关系吧,网口全百兆的。带机量不行一方面是内存太小,另一方面是固件里做了限制。

楼主:
tp解释是单千兆,千兆口的是全千兆,认为就是个百兆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