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新手请教我这个检测是安国的主控怎么量产

楼主(2021-08-18):
检测了是安国的主控,但是下载了好多安国量产工具都读不出这个U盘。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告知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盲猜是安国6989SN-TA主控吧,朗科量产时改了VID/PID

网友:
投标 专用U盘,应该是698X

网友:
是安国6989SN-TA主控

网友:
什么情况有

网友:
ALCOR_U2_MP_v20.09.16.00

网友:
楼上正解,最好按已量产的设置高格,低格的话大几率容量砍半

网友:
应该是6989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