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太阳能灯 TP4056输入电压求教

楼主(2021-08-18):
准备改太阳能灯,加装TP4056最简单了、话说某宝的TP4056输入电压要求是5V,超过5V会降低电流(原本是1A)。那么我用6V5W的共享单车板子,直接接4056岂不是输出电流就废了?目前方案有:
1、用TP5100宽幅输入。
2、DC-DC稳压到5V再接TP4056。
3、光伏板串1个N4007降压到5V左右再接4056。
4、光伏板串2个N4007接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A:
你那6v的太阳能板子,接上负载还能有6v吗?输出1A电流的时候能有5v吗?

网友:
4056,4.几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6v的太阳能板子,接上负载还能有6v吗?输出1A电流的时候能有5v吗?

6V5W光伏板接4056输入电压有多少还没测试,但是4056输入电压额定5V超了就降流,论坛很多反馈说改了4056充不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入电压太高4056限流了··

网友:
直接接,太阳能板最大功率时电压肯定不是最大电压

网友:
我是太阳能直接怼电池,电流那么小,有保护板,每天还都充不满

网友:
6v5w太阳能板,一般是指7—8v实际电压下达成的,没有1A的电流,单车板子用了几次,最大电流一般约0.7—0.8A,这还是太阳角度最佳的时候达到,太阳的位置一天都在变化,而光伏板的位置和角度是固定的,所以一天中过半时间都达不到最大电流,东春季就更别想了,尤其是西南地区。

另外4007最好用ss14肖特基二极管代替,光伏板并联数量多的话用ss34

楼主:
买了个220V 12W的投光灯,看看能改成太阳能供电灯不,第一步拆就把我难道了,没有螺丝可以拆

网友B:
这cob灯板少说12V起,光伏板和电池都需要改串联,外挂太阳能空气器。走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cob灯板少说12V起,光伏板和电池都需要改串联,外挂太阳能空气器。走远了 ...

12W功率确实大了点,步子迈大了
还是老老实实上个3W LED灯先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2W功率确实大了点,步子迈大了
还是老老实实上个3W LED灯先练手

大瓦数COB灯板供电电压12V起,太阳能板和电池必须串联才能与之相对(如果不串联供电,用升压板供电的话损失太多)。并且需要再买太阳能控制器,盒子的那种。

网友(2022-10-04):
个人感觉用tp5100感谢

网友:
个人感觉用TP5100好些

网友:
好多网友反映TP5100不耐用

网友C(2022-12-23):
加4056,光伏板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2024-11-24):
引用 网友C:
加4056,光伏板就不能充电了

估计你接错线了

网友(2025-01-02):
我改的两块单车板子,两块18650并联,接的4056一直用的好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