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一台索伯牌的桌面风扇(SOBE YM-T6-A)

楼主(2021-08-18):
上次拆了一个在闲鱼上25元收来的索伯风扇(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724-1-1.html),感觉还不错,所以这次又花35元收了一台箱说全的据说九成新的风扇,当时看到这台和第一台的摇头机构不同,所以想拆开来看看,哪知这台机头封闭的更严实,简直不好下手。和25元的那台相比,虽然功能差不多,但这台的充电口是micro接口而不是C口,而且控制板更简单,除了多了个包装箱和说明书,根本没有宣传的九成新,感觉这台完全是翻车了。下面是拆机图:

网友A:
这种风扇是不是有刷电机

网友:
尚朋堂的不好吗?

网友:
可以摇头哟,不错。

网友:
看积灰用过一阵子了。风扇塑壳磨具看着做工还可以,没有毛刺。

网友:
把灰扬掉,酒精或者湿巾抹一下还是能看的

网友:
也还不错,这种摇头机构可能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是不是有刷电机

宣传上是无刷电机,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不是无刷,无奈机头太严实了打不开。

楼主:
尚朋堂确实不错,但没有摇头的啊。

网友B:
这种不用拆开都知道是无刷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用拆开都知道是无刷电机了。

为何这么肯定?

网友B:
这个插头就说明就是无刷马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头就说明就是无刷马达了。

有刷电机也是两根线啊

网友C:
风扇叶停止的时候,如果还来回晃动一两下,很小的幅度,一般我判断是无刷。
如果慢慢减速停下来没啥往回的动作,就是有刷,我自己的办法,高手莫笑我。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C:
风扇叶停止的时候,如果还来回晃动一两下,很小的幅度,一般我判断是无刷。
如果慢慢减速停下来没啥往回的 ...

有道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扇叶停止的时候,如果还来回晃动一两下,很小的幅度,一般我判断是无刷。
如果慢慢减速停下来没啥往回的 ...

不一定,我有个美培亚无刷电机的风扇,停转不会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我有个美培亚无刷电机的风扇,停转不会晃。

也可能略有卡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