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白求救贴]咸鱼上买的PF29F01T08OCMFS感觉被卖家坑了...

楼主(2021-08-18):
小白求救贴 咸鱼上买的PF29F01T08OCMFS  主控板是四贴ngff 2246en的主控板 开卡失败 我看了看id..怎么那么怪 请问 这些颗粒还有救嘛

网友A:
你是4贴?你先想想你这个板子能不能4个焊盘都支持8CE,然后想想CE跳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想想你这个板子能不能4个焊盘都支持8CE,然后想想CE跳线对不对

板子是可以四贴8ce ce跳线...不清楚

网友:
ce都不一样,估计虚焊了,先2个,ok了再4个

网友:
炸了吧感觉

网友:
还是先上测试架放心点

网友:
颗粒加焊了吗?不行再给主控点焊油吹一下然后擦吧擦吧看看能不能行,如果不行就恭喜你栽坑里了

网友:
买的整盘还是颗粒?如果是颗粒明显没看我之前的踩坑贴

网友:
看起来像是没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4贴?你先想想你这个板子能不能4个焊盘都支持8CE,然后想想CE跳线对不对 ...

这个板子好像就支持单贴4CE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手动跳线缩CE,然后改参数DIE,还要改ID,还要改什么忘了,不过估计楼主搞不定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跳线没跳对
先搞清楚跳线先吧

网友:
单焊个F0看看能不能识别到8个CE,玩过几个创见的板子都只能支持4CE,建兴的倒是支持8CE不过你这板子看着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好像就支持单贴4CE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手动跳线缩CE,然后改参数DIE,还要改ID,还要改什么忘了 ...

求救 板子是这样的  要怎么改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