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发现一颗做高精度表头价格便宜的ADC芯片,24bit、高精度、1.28kHz转换速度

楼主(2021-08-18):
想做点什么呢?芯片主要功能特性内置晶振集成温度传感器带Power down功能2线SPI接口,最快速率为1.1MHzADC功能特性:24位无失码PGA放大倍数可选:1、2、64、1281路24位无失码的差分输入,在PGA=128时ENOB为20 位(5V)\19.5位(3.3V)有效噪声:PGA=128、10Hz:30nVINL小于0.0015%输出速率可选:10Hz、40Hz、640Hz、 1.28kHz带内短功能
特点CS1237是一款高精度、低功耗 模数转换芯片,一路差分输入通道,内置温度传感器和高精度振荡器。MCU可以通过2线的SPI 接口SCLK、DRDY与CS1237进行通信,对其进行配置,例如通道选择、PGA选择、输出速率选择 等。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

网友:
价格又点高啊,

网友:
有多精?分辨率和精度两回事吧。

网友:
体重称上用的多

网友:
做电压电流表 做电子负载

网友:
体重秤上有现成的模块    便宜得很

网友:
HX710不是更便宜吗

楼主:
采样率(sps)没有1.28khz

网友A:
这个没有基准吧,外接一个基准便宜的也要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基准吧,外接一个基准便宜的也要4-5元

要求不高 431就行

网友B:
24bit使用时,采样率应该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bit使用时,采样率应该降低很多。

官方文档未说明会降低采样率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文档未说明会降低采样率喔。

我用过的24位ΣΔ ADC当24位使用时,采样率就10次/秒左右,24位1.28KHz采样率,估计有的位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24位ΣΔ ADC当24位使用时,采样率就10次/秒左右,24位1.28KHz采样率,估计有的位是无效的。 ...

那肯定的,24位,做到有效20位,都算非常好的了。

网友C:
现在芯慌,所以价格被抬高了,正常情况下,CS1237和HX710的不超过1个钢蹦。
CS1237的优点在于可以拉高速,还可以把内部PGA关闭,这两点要强于HX710。
而人体秤,是用不起1个软妹币价格的“高级”芯片滴,全是厂家提供的全集成裸片,程序都写好了,只要外挂一个24c的存储芯片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芯慌,所以价格被抬高了,正常情况下,CS1237和HX710的不超过1个钢蹦。
CS1237的优点在于可以拉高速, ...

专业,利用CS1237高速优点可以做高速电压电流采集表头。

网友D:
想多了,真做高精度的东西ADC芯片在里面占的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电压表,你要做高精度的,那你分压电阻也得是高精度的,做电流表,还需要高精度采样电阻,精密运放,高精度运放用电阻,这些成本加起来不比芯片便宜甚至贵的多。

网友(2021-09-27):
真造个精度说的过去的设备 采样电阻什么的可能比芯片还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真做高精度的东西ADC芯片在里面占的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电压表,你要做高精度的,那你分压 ...

元器件的精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性,如温漂要小。元器件的偏差和加工导致的偏差是通过标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