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往期追惜,2004年拆的昆腾大脚硬盘

楼主(2021-08-18):
这是当时找出来的5寸硬盘,都是挪换个地方就莫名坏了的,准备扔掉前留了个照

网友A:
这种5寸硬盘,在当时普通3寸盘只能做到几G的容量时候就能做到10G 20G的巨大容量。但后期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网友:
古董货,可惜坏了

网友:
静电坏了,还是磁头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5寸硬盘,在当时普通3寸盘只能做到几G的容量时候就能做到10G 20G的巨大容量。但后期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

这个容量上G了不算老,
前年疫情值班,无聊看到单位仓库老电脑里的迈拓的40兆和200多兆硬盘,还能开机,居然好的。再无聊就给大卸八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上G了不算老,
前年疫情值班,无聊看到单位仓库老电脑里的迈拓的40兆和200多兆硬盘,还能开机, ...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那时候普通硬盘只有2--6G的容量,但这张5寸盘凭借着大盘片 将容量做到了 10--20G。其实就是用的盘片面积大了容量就多的原理。在当时很受用户喜欢。。。

网友:
就是好的也没大用处了,容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那时候普通硬盘只有2--6G的容量,但这张5寸盘凭借着大盘片 将容量做到了 10--20G。其 ...

盘片越大可靠性越低吧?可能就是可靠性不足才取消的?

网友:
昆腾大脚硬盘当年组装电脑标配

网友:
这货比普通3.5寸硬盘转速低

网友C:
当年舍友用的赛扬3电脑,硬盘就是20G 5.25寸的,不过是SCSI硬盘 ,盘体有光驱那么厚,开机噪音贼大

网友:
我是头次见到5英寸硬盘,增加直径能提高容量。零几年听父亲说有5英寸大软盘软驱。

网友:
再留个十几年就成古董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 昆腾  我记得几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舍友用的赛扬3电脑,硬盘就是20G 5.25寸的,不过是SCSI硬盘 ,盘体有光驱那么厚,开机噪音贼大 ...

我最早用的是2G的,还要插一张转接卡

网友:
大脚硬盘,好怀念的一个名字,我的第一台电脑,97年配的,硬盘就是大脚2.1G,1250元,用了好多年。
大脚主打就是性价比高,因为盘片大,4200转的转速,宣传比主流3.5寸盘的5400转速度差得并不多,但是事实是差很多得,因为盘片大不关读取速度的事情啊,读取速度只跟转速有关,所以逐渐被淘汰了。

网友:
卖废品吧,不轻

网友D:
昆腾被希捷收购,一个新的硬盘品牌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昆腾被希捷收购,一个新的硬盘品牌诞生。

应该是昆腾被迈拓收购了,迈拓被希捷收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上G了不算老,
前年疫情值班,无聊看到单位仓库老电脑里的迈拓的40兆和200多兆硬盘,还能开机, ...

放那么久不嫌占地方么~为啥不处置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