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标称24W的LED灯板,灯珠烧了。

楼主(2021-08-18):
拆个标称24W的LED灯板,灯珠烧了。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干啥的?

电感,不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干啥的?

3楼正解!用变压器架做的电感。

网友:
散热面积太小,电流太大,都是热死的

网友:
就是因为这种小灯珠不耐热,故障率高,现在5730,2835的灯板开始慢慢被淘汰,要被COB灯珠取代,老实说COB灯珠上真好用,安散热器方便,价格还便宜,我上次撸了一组30W的。才1.2元一颗,代换这种5730灯板一下就搞定。

网友:
这种透镜灯板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不需要变压器?降压电路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