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利用闲置的AMD处理器散热风扇制作小型电子负载

楼主(2021-08-18):
测试充电电池、直流电源,少不了电子负载。但成品电子负载价格是比较高的,业余玩玩没有必要买成品。想到自己的电脑组装后,原装AMD CPU的风扇就闲置下来了,正好用它来制作一个电子负载,由于CPU散热风扇至少能够工作在65W以上,一般的业余测试这个功率已经足够了,于是开始了制作。全部元件焊接完成后试了一下,效果非常不错。

丝攻断了,不容易取出,第三个场管只好斜着安装了

网友A:
这个表头不便宜吧

网友B:
我都用pcb做了,多的板子还有免费送

网友C:
管子跟散热器之间不做绝缘吗

网友D:
AMD处理器散热风扇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
足够一般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pcb做了,多的板子还有免费送

元件不多,洞洞板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跟散热器之间不做绝缘吗

不用,管子这个极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D处理器散热风扇散热效果不错

这个电子负载的功率很大程度取决于散热器,不过一般应用用CPU散热器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不便宜吧

不贵,几张毛爷爷搞掂。

网友E:
粉色的是电阻,求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粉色的是电阻,求电路图

根据这个电路图制作的,把双运放改为4运放而已。

网友:
前几年做了个大点的电子负载,一年也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