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思科奇葩百M POE适配器,同轴线载体传输

楼主(2021-08-18):
此帖你将看到一个豪华的高级POE适配器,请注意,这不是网桥,同轴线是Poe+以太网输出,不是wifi射频喔。但是,设计思路太奇葩,成本高,终究要淘汰。我就不懂了,难道设计师看不到百M网线上面,那多余的4根线吗。。。

。。

网友:
思科的网络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A:
可能是给老式视频监控系统做改造用的。。。
用网线摄像头,加上古董同轴线传输。。。
老外施工费超级贵的。。。

国内是直接用网线了,甚至新一点的是带供电光纤。。。

网友:
如果是十几年之前的就不奇怪了,那时网络摄像头还没有普及。

网友:
脑袋一根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给老式视频监控系统做改造用的。。。
用网线摄像头,加上古董同轴线传输。。。
老外施工费超级 ...

你这个必须是正确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必须是正确答案

是给无线AP使用的

网友:
都什么和什么啊
这个是给老的室分系统用的,多少年前的古董玩意。
这玩意不是单纯的POE注入器,是带eoc的。那俩同轴是跑eoc网络的。这货存在的年代光缆接入还是个奢侈的事情。
另外,谁你和说POE必须要用剩下的4芯网线? 8021at和af协议里面都定义了只利用4芯网线载波传输数据和电源的。

网友:
也许是加AP用的呢。用同轴以太网做上行。以太网POE输出。而且关键这个玩意还有cons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