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长见识了,h2跑圈也能炸了CE

楼主(2021-08-18):
RT 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闲来无事做了个3281BB+白片英特尔1CE L06的盘子,开完盘之后导了会资料没有问题,突发奇想想跑个圈,结果写了13G掉盘了,插上显示ISP NONE,拿CG和工具一看,好家伙应该是炸了CE了,加焊后无果
想问问坛友们,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我自己焊的3281ab+l06跑了一圈后放了一段时间也这样,加焊无果,我那可是128g的比你损失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焊的3281ab+l06跑了一圈后放了一段时间也这样,加焊无果,我那可是128g的比你损失大了。 ...

上个月在泡水颗粒那家买的,单颗粒258G,炸的只剩下3CE,上3267不认,只能上903,只能量产2CE,903不能量产3CE,写入只有40M,读取120M,一个256G颗粒瞬间变成64G,可比你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焊的3281ab+l06跑了一圈后放了一段时间也这样,加焊无果,我那可是128g的比你损失大了。 ...

“开完盘之后导了会资料没有问题”

他说不定把资料整丢了,那损失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完盘之后导了会资料没有问题”

他说不定把资料整丢了,那损失可大了 ...

没啥,就拷了点工具,大概6G多
拷完了也没啥问题,结果突发奇想说跑下圈圈看看稳不稳定,结果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在泡水颗粒那家买的,单颗粒258G,炸的只剩下3CE,上3267不认,只能上903,只能量产2CE,903不能量 ...

上46EN吧,看看能不能再找个一样的寡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46EN吧,看看能不能再找个一样的寡妇

只有单颗粒256G的MLC才会有单通道4CE,或者3CE,再找一个那不是亏大了,本来就头疼!还能再吃亏

网友:
l06这么容易坏的吗?

网友D:
应该还是颗粒体质的原因。
有拿到过一些非原厂封装的颗粒,量产的时候好好的,量产完写入几G就坏了。再上电,要么少ce了,要么打不开ddr了。

还是原厂封装的正片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颗粒体质的原因。
有拿到过一些非原厂封装的颗粒,量产的时候好好的,量产完写入几G就坏了。再上电 ...

跑着跑着开始呼吸灯了然后就报错掉CE了…真的是被坑的一愣一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单颗粒256G的MLC才会有单通道4CE,或者3CE,再找一个那不是亏大了,本来就头疼!还能再吃亏 ...

如果能找到的话就组个双通道3CE也可,384GB 46可以开,要不然当128用多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找到的话就组个双通道3CE也可,384GB 46可以开,要不然当128用多亏

这个是镁光的2D MLC,不是L06B,NW718,1CE2DIE的颗粒是不能手动屏蔽CE点位的,会出现乱码,所以这个可能是能上903开2CE,当64G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镁光的2D MLC,不是L06B,NW718,1CE2DIE的颗粒是不能手动屏蔽CE点位的,会出现乱码,所以这个可能 ...

啧,那就不行了,我以为是正常颗粒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