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GN-A03排插,三点式螺帽够奇葩

楼主(2021-08-18):
公牛GN-A03排插,三点式螺帽够奇葩

三点式螺帽够奇葩,24合一工具也无奈

钻头打个坑,用一字螺丝刀旋出

锉刀加工一下这颗螺丝

然后用它拧出其他三颗螺丝

内部工艺见以下几图吧

拆的目的是要把末端插座转九十度使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用小号平口也能干开

网友:
这种三点式螺丝估计合适的U型批头可以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用小号平口也能干开

螺帽的三点是凹下的

网友B:
等螺丝刀厂家更新批头吧。刚淘宝看了下,还真有了,哈哈

网友:
公牛GN-A03排插,三点式螺帽够奇葩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如果是一体式的更好。。。。。

网友:
找个直径合适的玻璃开孔器加工一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
  公牛螺丝就贱 闲的  ……

网友:
买个插座也要改装,工程量也够大啊

网友:
一体的铜条,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螺丝刀厂家更新批头吧。刚淘宝看了下,还真有了,哈哈

我早就有这个批头卖了,。。,

网友:
做工还行,但一定对不起它的价格,价格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有这个批头卖了,。。,

有这种螺丝就有这种批头,否则怎么拧进去。

网友:
强迫症这个我们也有。

网友:
感觉公牛的插排螺丝以后会带密码锁,就是不想让你拆开

网友:
体现了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任何异形螺丝在这里都不是问题干他!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有趣,先弄出一个螺丝,加工一下螺丝头,再拧出其他的。

网友:
所以从不碰贱牛, 不好好做技术净整这邪门歪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