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用的什么6脚电源ic

楼主(2021-08-18):
谁知道这原来用的什么电源ic,现在改ob2263ic用,3个0.47欧限流电阻拆剩下一个用,原来的ic3脚电路都拆了,如上图改,3脚直接接100k到地。改后输出电压正常。就是找不到原来用的是什么电源ic,用3个0.47的电阻

网友:
三个电阻是管理芯片CS电压取样,用一堆是为了扩流。我买了几片5AARXM,倒是和你手绘图有些相像,对照瞧瞧。

网友:
一般6脚电源管理芯片的电路都大同小异吧,ob2263,ob2273,ld7536都差不多

楼主:
今天偶然在百度爱采购里面找到了3u=的丝印ic,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原装ic了。

楼主:
原装ic限流电阻用3个0.47,改ob2263用一个0.47,原装ic有点贵,顶2个2263ic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