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牌共享充电宝破解分享

楼主(2021-08-18):
直奔主题啊,不管是什么途径得到的共享充电宝,干就完了。直接上图。还有就是把那两个闪烁红灯直接扣掉就行了,轻轻的就行,不用太用力。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充电宝在使用的时候下面4个圆点的地方很烫,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感觉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充电比较慢,有大神知道的可以告知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有咻电的吗

网友:
有捣鼓新款5000s的吗

网友(2021-09-21):
谢谢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到你图片中的R25电阻,只看到R24,将R25短接后,是否就激活了?因为通过正常扫描借用,弹出充电宝时,底座会向相应的充电宝发送“激活指令”,否则即使充电宝在你手中,也是未激活状态。可充电,无输出。

网友:
两块电芯并联的?

网友:
之前好像有共享充电宝非法收集信息甚至植入病毒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到你图片中的R25电阻,只看到R24,将R25短接后,是否就激活了?因为通过正常扫描借用,弹出充电 ...

他说的应该是Q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