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效仿台积电!显卡芯片直接水冷可解决锐龙积热难题

楼主(2021-08-18):
AMD CPU近来如日中天,但是5800X、3700X等CPU积热问题严重。开PBO,用什么散热器都众生平等。7月台积电发了一篇芯片直接水冷的报告,将水冷通道直接做进芯片硅顶盖,在500平方毫米大小芯片上实现了2.6kW散热性能。

本文效仿台积电,用显卡做一个芯片直接水冷,把水直接喷射到核心表面,看看能否解决积热问题。这是一张祺祥270X显卡,核心频率仅1050mHz,3dmark11跑X分仅2400分,不知哪里回收来的辣鸡核心。 先给显卡加电压超频,增加核心单位面积功耗模拟积热问题。这个显卡bios无法改电压,afterburner也改不了,只好从供电芯片入手。查到供电芯片第6脚是FB反馈脚,顺着找个焊点接上50kΩ滑动变阻器,简简单单完成硬改。

把核心电压加到1.4v,频率从1050加到1250,接下来让我们在3dmark11里拉爆这张显卡吧,GO!!

原装风冷下加电压的极限成绩,跑甜甜圈温度已经去到77℃(忘记截图)
加压前跑甜甜圈整机225瓦,加压超频跑甜甜圈整机300瓦。单功显卡功耗估算加压前150w,加压后225W。270X核心面积212平方毫米,发热密度在加电压后约1.1瓦每平方毫米。这个还比不上锐龙,做好芯片直接水冷后再尝试继续加压。

测量出核心尺寸,用1mm亚克力激光切割出冷头

水泵选用5米扬程的,搭配240冷排使用

打磨核心顶盖,增加接触面积。注意顺着水流方向打磨。

冷头第一层,激光切割的精度确实差,有钱建议用CNC铣一个出来。 此处核心高度0.7mm,亚克力板1mm,水道间隙0.3mm。普通人当然没法像台积电一样刻蚀出微水道,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模拟一下。

滴入UV胶并用365nm LED照射固化。

成品。粘硅胶管用的胶水有挥发性,把周围都染白了。

默认频率默认电压,气温27度,水温29.3度,显卡甜甜圈烤鸡核心温度39度。整套100块钱的普通水冷很难达到这种温度吧?

接下来是才重头戏,电压直接加爆,核心电压1.514v(后来又加了一些,达到1.55V左右,漏拍了)核心频率直接拉满到1365mHz。这个显卡BIOS有限制,无法调到更高频率,即使修改BIOS也不能调。

跑了两次,X分3270就是这张卡的上限。空调房气温27℃,显卡跑甜甜圈核心49度,水温慢慢上升到32.5度,核心对比水温温升16.5℃

此时整机功耗已经来到370瓦,估算显卡有300瓦,显卡核心发热密度1.4瓦每平方毫米。

这个计算并不是很精确,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此方式估算,锐龙5800x CPU核心发热密度达到2瓦每平方毫米,假设用片上水冷方式冷却,即使CPU温升达到30℃,也可以在夏天将核心温度压制在60℃附近,效果十分理想。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323-1-1.html

网友:
这方法不错, 以后搞装修给机箱留根水管,冬天可以当地暧,夏天可以洗澡。

网友A:
威武霸气,求胶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武霸气,求胶水型号。

PDD搜UV胶,最便宜的就行。

网友:
核心表面直接过水,果然是个狠人。

网友B:
冷头?没有冷头?冷头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头?没有冷头?冷头去哪了

冷头是传统水冷的叫法,我这里指的是用亚克力叠出来的水通道,水与核心直接接触带走热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头是传统水冷的叫法,我这里指的是用亚克力叠出来的水通道,水与核心直接接触带走热量。 ...

这种方法貌似的热交换效率更高。
之前也想过,但是我没有高功耗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头是传统水冷的叫法,我这里指的是用亚克力叠出来的水通道,水与核心直接接触带走热量。 ...

这个思路有点野,不过是真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头是传统水冷的叫法,我这里指的是用亚克力叠出来的水通道,水与核心直接接触带走热量。 ...

这种只适合大核心的芯片吧,小核心的接触面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适合大核心的芯片吧,小核心的接触面太小了

相反,这个散热模式正是用于先进制程下核心面积越来越小、单位面积发热量缺越来越高的芯片。只要把进水口换成小一号的就可安装在小芯片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反,这个散热模式正是用于先进制程下核心面积越来越小、单位面积发热量缺越来越高的芯片。只要把进水口 ...

核心面积越小,用到的水管直径也越小吧

网友C:
主板都泡在纯净水里面如何? 不是有一种油冷 直接主板全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面积越小,用到的水管直径也越小吧

所以必须同时配套高扬程水泵保证流量。我第一次是用了3瓦的水泵,在核心热密度1瓦每平方毫米时就造成20℃温升。后来换了18瓦5米扬程水泵才有现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都泡在纯净水里面如何? 不是有一种油冷 直接主板全泡进去

暂不清楚你这种方案能不能解决积热问题。我做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2瓦每平方毫米热密度的良好散热。我这种方案需要大功率水泵提供强对流散热水流,泡油泡水方案在没有强对流的前提下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必须同时配套高扬程水泵保证流量。我第一次是用了3瓦的水泵,在核心热密度1瓦每平方毫米时就造成20℃ ...

如果用压力相对高的水泵,水冷液长时间对芯片的冲刷,会不会损坏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压力相对高的水泵,水冷液长时间对芯片的冲刷,会不会损坏芯片啊? ...

暂时没有这种迹象。硅很硬的,可能要几十年才能冲刷掉一点

网友:
流弊,不会漏水吧?

网友:
爱折腾的拆客,手工不错,就是感觉有点不安全怕漏水

网友:
能不能把那几个电容做好防水以后直接在基板表面全部过水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