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西数笔记本硬盘,请教一下哪个是BIOS

楼主(2021-08-18):
手头有二个西数笔记本硬盘,都是坏的,拆了看看,但发现很不一样,请教一下左边这个板哪个是bios

网友:
空的那个哇

楼主:
我也觉得u12是,但我记得这个硬盘是好的,能用的啊

网友:
貌似左边是7200转的,看样子主控集成了缓存,估计bios也集成在里面了

楼主:
再上一个320g的对比一下

网友:
U12 8脚的那个就是BIOS

网友:
是不是想先刷个BIOS捡个漏啊?

网友:
1672板上U12是BIOS..1574那个板子BIOS集成到U5内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