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充电口,一个接充电器,一个空载(不扫码不能充电),看看电压变化

楼主(2021-08-18):
(图片)

楼主:
数码段子高手们,用你们的所学习的知识,分析一下吧!

网友A:
一个空载(不扫码不能充电),

你表测量到的电压是感应电压,实际上是没有电的,因为你已确定是(不扫码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段子高手们,用你们的所学习的知识,分析一下吧!

请你用25W的钨丝白炽灯,插在右边显示226V的插座上,电压应该是10V左右或者是0V。

楼主:
你找个双联充电口,找个插头,把线接好!双手捏住导线试试后,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找个双联充电口,找个插头,把线接好!双手捏住导线试试后,告诉大家! ...

此双口并非那双口。

 一个接充电器,一个空载(不扫码不能充电),你已确定双口不能同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空载(不扫码不能充电),

你表测量到的电压是感应电压,实际上是没有电的,因为你已确定是(不扫码 ...

那个242v,很有可能是充电器谐波干扰,导致万用表测量的问题。
这种问题,对于楼主来说,只能是天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242v,很有可能是充电器谐波干扰,导致万用表测量的问题。
这种问题,对于楼主来说,只能是天书了。 ...

 楼主是对的。

网友C:
在家里插着电瓶车充电,电压是会升高的,原因就是充电器的谐波干扰,论坛里也有很多,因为充电器的原因损坏很多小电器。我在公司里也碰到过,电压完全不对,把打卡的考勤机都给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家里插着电瓶车充电,电压是会升高的,原因就是充电器的谐波干扰,论坛里也有很多,因为充电器的原因损坏 ...

只是用较差的数字表测量可能会有问题。
万用表对交流信号的测量,一般有二种方法:平均值和真有效值测量。
机械表没这个问题。
通过充电头之后,输出5v之类的电压,一般也没问题啊。怎么会烧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