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个比亚迪S6汽车音响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1-08-18):
       某日高速行驶中比亚迪S6的喇叭发出一声刺耳电流声,然后整个汽车4个喇叭有较大的杂音,声音变得非常小,音量调到二三十才能勉强听到声音。此后每次打开音响,前几秒正常,然后右后门喇叭一声刺耳电流声(像放窜天猴一样,先大然后减小,持续五六秒),再往后就又出现前面故障。车机换了电容及7388故障依旧,最后拆右后车门,把右后喇叭断开后其他三个都正常。然后判断右后门喇叭可能短路,就换了一对后门喇叭,车辆恢复正常。
       今天偶尔想起来把左后门拆下的喇叭做个音响听,结果奇怪的事儿来了,原来右后门的喇叭接入功放居然也正常播放,故障消失。本人不懂音响,玩音响的大神们解释解释,这是啥情况?

网友A:
1,有可能是喇叭线对车体外壳的金属短路,
2,有可能是喇叭的音圈对喇叭外壳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是喇叭线对车体外壳的金属短路,
2,有可能是喇叭的音圈对喇叭外壳短路, ...

用原车喇叭线换了对喇叭就正常了,应该不是喇叭线的问题吧

楼主:
另外用3.7v电池直接接喇叭,一个是不断大幅震度咔咔的,一个是不断小幅震动,有什么说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原车喇叭线换了对喇叭就正常了,应该不是喇叭线的问题吧

换喇叭时,可能将喇叭线对地短路的位置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喇叭时,可能将喇叭线对地短路的位置移位了,

这个可能比较小吧,因为喇叭线是被隔音材料包裹的,出了车门都有波纹管包着。换的时候我全程都在。而且故障是听音乐过程中发生的,正常行车应该不会吧。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喇叭是不是白换了

网友B:
喇叭音圈局部短路。就是振幅小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音圈局部短路。就是振幅小的哪个。

那现在应该是故障依旧?怎么分辨哪个好哪个坏?现在弄混了

楼主:
就这就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