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残!电池壳螺丝拧断了,求如何取出?

楼主(2021-08-18):
想看下电芯,结果电钻忘了调节扭矩了求如何取出断了头的m2螺丝,各种办法都试过了

网友:
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是将这个螺丝柱弄断,顶出来后再用AB胶粘回去,再用M2.6或M3螺丝拧上。

网友:
用比较尖锐金属在断螺丝中间划一字深一毫米,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拧出

网友:
m2螺丝有点小,取丝器大概不好用。
可以想办法把它挖出来,比如说用大号的M2.5的空心金属管(但我不确定有没有这么小的管子,空心针没这么大的,管子没这么小的大概)用烙铁加热插入,挖出来之后再用环氧树脂填充,凝固后重新用自攻螺丝开丝。

网友:
加热往里面顶,换颗M3短一些的螺丝固定。

网友:
电焊一戳,再拧出来。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样,就用烙铁顶着断螺丝,就能拉出来了,你这个比较进,可能只能用电钻钻掉了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我用的办法是斜口钳剪掉一节塑料,然后转出来,用m2×14加长螺丝,还是谢谢各位涨知识了!

网友A:
把塑料割掉1-2毫米就能用钳子拧出螺丝,固定柱短几毫米影响不大,大不了最后安装的时候换一颗长一点的螺丝

网友:
新鲜断面应该很好上锡 用锡焊个螺丝上去 拧下来。

网友:
电烙铁加热顶出来

网友:
不是预埋铜套的 就烙铁尖顶住加热软化了用镊子夹出来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的就不用纠结,少一个螺丝也没事,大不了用胶布粘一圈外壳

网友:
少一颗螺丝又不是不能用,有强迫症的话就重买新的电池

网友:
加热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塑料割掉1-2毫米就能用钳子拧出螺丝,固定柱短几毫米影响不大,大不了最后安装的时候换一颗长一点的螺丝 ...

嗯嗯,我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谢谢

网友:
划一字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窝槽,这螺丝豆腐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我用的办法是斜口钳剪掉一节塑料,然后转出来,用m2×14加长螺丝,还是谢谢各位涨知识了 ...

很好的办法修理后觉得螺丝柱矮一截不平的话,可以加垫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我用的办法是斜口钳剪掉一节塑料,然后转出来,用m2×14加长螺丝,还是谢谢各位涨知识了 ...

好在塑料不脆,有些塑料这样干一下就碎了,根据塑料情况选择尖头烙铁慢慢烫出一段出来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