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OBDⅡ检测数据存档

楼主(2021-08-18):
汽车检测大师APP出来的数据,存档

网友A:
怠速700-800都是正常看车来的   只要不来回  变化很大  以前化油器的可以调到600:titter:能看见大皮带轮的正时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700-800都是正常看车来的   只要不来回  变化很大  以前化油器的可以调到600能看见大皮带轮的 ...

我也只是觉得好玩,随便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怠速700-800都是正常看车来的   只要不来回  变化很大  以前化油器的可以调到600能看见大皮带轮的 ...

怠速920 呢?

网友B:
我几个月测一次比较一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个月测一次比较一下数据

正有此想法

网友:
不开空调情况下800左右  开空调会提速 1000-1200都有  小排量汽油车开空调不提速会起步困难  除非是冷车启动后几分钟之内   不开空调都1000左右就高了

网友:
我的车怠速测的650,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C:
长期燃油修正-10%   这个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燃油修正-10%   这个有点大。

原地测试的,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地测试的,正常值是多少?

跟是不是原地没关系  新车理论上应该是0     老车  ±5左右   达到10  就有点大了。

楼主:
开动车时测得数据,龟速,油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是不是原地没关系  新车理论上应该是0     老车  ±5左右   达到10  就有点大了。 ...

再看一下这个,开动时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一下这个,开动时测的

7左右感觉还可以。不能超过10   超过10   就得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网友D:
感谢分享,看着检测蛮全面的,想问下用的是什么OBD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看着检测蛮全面的,想问下用的是什么OBD设备呢?

TB,检测大师,一大把

网友E(2021-12-05):
你好,能否私信一下OBDII的链接或关键词,马云家的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否私信一下OBDII的链接或关键词,马云家的假货太多了.

同求,也PM我一下,谢谢!

网友:
这APP是不是叫 车况检车大师?淘宝买的ELM327,蓝牙连上,测出来和这个截图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