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消毒柜MXV-ZLP100Q33拆机与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1-08-18):
家中厨房消毒柜美的MXV-ZLP100Q33出现下层不加热不能消毒的故障,拆开干。
这消毒柜长这样,上层是臭氧消毒+低温烘干,下层是纯粹的高温消毒兼烘干。

型号。

铭牌。下层加热功率400W,上层臭氧管消毒功率10W,上下层同时工作消毒完毕后,上层才开始烘干程序。所以最大功率410W。

刚开始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上来直接换加热管,这根加热管是以前买的配件300W,想先装上用起来。他的加热管很好换,把下层抽屉拿出在前面就可以操作了,结果凉凉,没反应。

这是旧加热管的标识,400W的,白瓷帽与石英管之间原有填充固定的物质因加热变成了碎块,拆的时候没没注意将电热丝给拉了出来,尽管还没断,但是因为不均匀所以只能临时用一下了。
它的长度是28.5厘米,白瓷帽端到端的长度,不含螺丝柱。

继续拆,将消毒柜从橱柜里拿出来,将上、下两块盖板拆除后,才能拆开图中的后盖,这里螺丝很多,一定要电动螺丝刀。
图中有焦黄发泡保温材料的就是下层了, 最下面左右两端是加热管的引线,红圈位置是个温度保险,红圈右边有引线的是个温度探头,供控制板检测温度控制加热管的,下层温度控制是电子式的。
上层下面左右两端是加热管的引线,右边黑色塑料包裹的是个机械温控开关,达到温度断开,温度控制为机械式。

红圈位置的温度保险RY150℃。想起年初修电暖风器买了几个温度保险是RH150℃规格的,温度一样,拿来装上用着。

网上搜索了一圈,RY150℃、RH150℃似乎是内部结构和温感材料的材质不同,性能有差异,但是超温一定会熔断, 这里应急先用着。

换好后装回,可以加热了,但是因为拆的时候将电热丝拉出了,塞回去的时候已经不均匀了,有些地方很热肯定会超过额定温度,临时先用用。

等了2天,新的加热管到了,旧的拆下。用了2次就烧成这样了。

内部对光可以看到加热丝层叠了。

新的加热管买了28厘米的,因为28.5没有现货要做晚1天,懒得等了,一样用。

内部对光看,比较均匀。

加热效果。

顶部控制板图片。

主控板。

臭氧管是那种紫外线带臭氧荧光灯管式的,这是镇流器。

网友A:
你这个发热管是垂直放的,我家那个*jl是水平放的,就直接放在金属内胆上面,用久了,发热丝有可能 熔穿 玻璃绝缘管 直接与金属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发热管是垂直放的,我家那个*jl是水平放的,就直接放在金属内胆上面,用久了,发热丝有可能 熔穿 玻 ...

美的这款上层的也是加热管外包金属护壳,但是功率小,只用于烘干,连温控开关都是塑料护套。上层可以用于奶瓶等塑料材质的消毒。

网友:
这种东西同质化太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过去我买的烤箱,里面是片状发热器,两端用螺丝一上了事……

网友B:
同款,京东千元级的货色。
这是保五年的,楼主的过保了吗,要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京东千元级的货色。
这是保五年的,楼主的过保了吗,要自己动手

失策了,4年10个月按出厂算。自己动手花费20元,以及两身汗水3个小时。

网友(2021-12-22):
我的那台,上层热、消毒灯亮,但是没看到石英管明显变红色,要等很久才热。下层没反应,买了石英管换了上去还是没反应。但我没拆开后壳,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镇流器坏了?还是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