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 AK779GB(5V/4A)电源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1-08-18):
输出时有时无,40小锤弄开,乱焊一通,好了

楼主:
虚标,内部板子标3A,不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标,内部板子标3A,不过还可以

应该是高仿电源,有的接口能做到蓝绿厂相同,也能显示快充,只是功率没原装好。我网购过两次乐视QC3电源,实际只有9伏12伏QC2快充,磁铁测试有一个带配重铁块,也没原装好凑合用,配合触发器当电脑风扇三档调速也不错。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辰阳版的OPPO18瓦充电器,去旅游回来也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没有输出,费好大劲打开也是没有看见烧坏,补焊大个头元件有好了。

网友:
要想长治久安应该换80的大锤才对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山上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山上的货。

应该说是山下的货

网友:
印字看着比较粗糙,有明显断划,这电路输出5V4A的发热量相当可观,能稳定到2.4A就差不多了
那个SOP16的无字IC可以骗过绿厂手机,实现VOOC快充握手,不知道是不是那种最便宜的OTP的单片机

网友B:
不太像正品啊,正品好像不是用绿板,而且很难拆

网友:
看到说山货的我就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像正品啊,正品好像不是用绿板,而且很难拆

这种高仿的,还算可以

网友:
看来有虚焊啊

网友C:
高仿的,做的还可以
用久了可能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仿的,做的还可以
用久了可能虚焊了

现在就是虚焊,补焊了一面的板子,正常了

网友:
我的5V4.5A的电源芯片炸了,还查不到型号。。。。。。

网友:
高仿破解版,支持VOOC快充。

网友:
还是锤子更给力

网友:
蓝绿机,山寨般的存在

网友(2021-10-03):
想起来中兴的充电器,用料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