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求助ROM短接位置

楼主(2021-08-18):
大神们,请指教一下这个板子的ROM短接是不是这两个孔? 480G金泰克s300

网友:
我重新开过一个金泰克S300 120G的,是你图中红色箭头标注位置。

网友:
开过两个S300,好像是那里,时间长记不太清了!!

网友:
对,就是那里。先短接,再开卡…

网友:
这么明显,就几个洞。。。

网友(2025-03-09):
短接 试试  不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