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ASTOOL MDS8207示波万用表简单试用评价

楼主(2021-08-19):
开机瞬间抓拍

默认自动关机开启,静音模式关闭
按住F1键开机,关闭自动关机;
按住F4键开机,打开静音模式(仅保留通断档蜂鸣提示音)

测量AD584电压基准

测量1KΩ电阻

测量2500uF电容

测量mF级电容速度很快,感觉比289还快

电流测试

波形测试

优点:6000字显示,大屏可同时显示多条信息,测量速度很快。40M模拟带宽最大实时采样率200Msps,适合带出现场维修

缺点:拨盘尺寸偏小、手感生硬。如果你用惯了福禄克,会觉得换档有点费力

电流保险丝采用贴片焊接式,更换保险麻烦

耗电量巨大,说明书上标注电池寿命More than 8 hours,估计是吃电池的货

因为是采用3节5号电池供电,还没想到有合适的改装方式
请教一下如何无损改装供电?谢谢大家

R键和S键的功能如下:
万用表功能下:短按R键,选择量程;长按R键,切换到AUTO自动量程。短按S键,数据保持屏幕出现HOLD,长按S键,保存或调用数据
示波器功能下:短按R键,一键示波;短按S键,冻结波形屏幕出现HOLD,长按S键保存或调用波形

需要保存数据或波形时,需要先短按S键 屏幕显示HLOD后,再长按S键
本机可以保存100条数据和50条波形

REASE 擦除
SAVE 保存
DIV 时基200uS
VOLT 电压2.0V
LRVEL 水平-0.20V
POS 位置
TRIG 触发
PARM 参数

网友A:
也入手了一个,将电池片改为三节并联了,用三个14500的锂电池并联供电,随时充电。就是万用表速度太慢。耗电一般150mA左右最大190mA。0660的万用表芯片,用UART通讯控制,速度更慢,暂时没方法改善,FPCB有个校准短路电阻。示波器部分还凑合,垂直灵敏度稍低。轻度使用还行,至少方便携带。

楼主:
示波方面不及我的这台OWON,但万用表方面比OWON强大,OWON电容仅能测到100uF

网友:
这表估计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入手了一个,将电池片改为三节并联了,用三个14500的锂电池并联供电,随时充电。就是万用表速度太慢。耗 ...

3节14500电池并联?你这表是3V供电吧?我这是3节电池串联4.5V供电。看来不是同一个型号

楼主:
参考技术参数

网友:
土豪哥,玩名妓(婊)。

网友:
穷玩车,富玩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3节14500电池并联?你这表是3V供电吧?我这是3节电池串联4.5V供电。看来不是同一个型号 ...

一模一样的,14500的锂电池,4.2V的

网友:
这表之前关注过,示波部分,垂直灵敏度太低,500mV,DC耦合不能垂直调整波形位置,这两处是硬伤;还有保险用的是快融,但是是贴片的,距离太近。咸鱼有卖300多的,还算值,淘宝卖600多,不如直接owon hds242了

网友:
上面的和ETxxx怎么感觉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方面不及我的这台OWON,但万用表方面比OWON强大,OWON电容仅能测到100uF

这个不错,想找一个手持的,曾经看过这玩意,但没有下手,这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