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源待机电路mos管莫名烧毁,求支招

楼主(2021-08-19):
电源pfC部分有问题,有时候不工作。拆开检查测量,不小心短路使待机电路烧毁,mos管测量完好,电流取样电阻损坏,应该是不小心把D,S直接短路了

原芯片印丝IDP=J02,通过这个帖子知道可以用ob2263,r7731age代换。

通过测量原芯片电路如下,vcc供电从变压器出来经过10欧电阻到芯片第6角(没有画上去)

通过对比和以上两个芯片电路几乎完全一致

但是代换不成功,求师傅支招
①330伏到辅助电源经过一个0.22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不是mos管的),拿0.36代换应该没问题吧?

原mos为ifb540,用nce01h10代换,通电灯泡高亮一秒,后面灯泡亮度变低(还亮),过了10秒钟烧毁。如果换成irf540n,烧的速度慢一点,大概20秒。

测量发现,pwm芯片、mos管、2个2.4欧电阻(s极)、22欧电阻(g极)损坏

除此之外,整个电路所有元件都进行过测量,没有损坏。次级电路测试过,反馈正常。求师傅们支下招

更新:换了OB2263上去还是烧。串灯泡通电两秒钟马上关电,测量次级,辅助绕组电电容有电压。最后一次,直接接220伏,马上烧鞭炮。

整个电路都测了,没发现有东西损坏。还有一个电阻,把辅助绕组出来的电压送到隔壁的两个电源芯片,把那个电阻断开测试也是烧,反馈电路又测试过没问题,到底什么问题,懵逼了。

网友A:
高频变压器确定木有问题吗?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芯片和原装的工作频率差很多,,开关管工作状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变压器确定木有问题吗?

不知道怎么测量,短没短路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芯片和原装的工作频率差很多,,开关管工作状态不正常 ...

那真不知道用什么芯片了,脚位对,3脚的电阻也对,印丝也是这个

网友B:
烧的零件还挺多,稳压管怎么没换呢?MOS管尽量更换同型号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测量,短没短路都是通的

木有烧管的几秒钟,,,有木有输出电压?

网友C:
原理图搞错了吧,330V接的那个是PFC boost电感,不是电阻
检查一下电感是否损坏或者短路

网友D:
    过十秒烧毁,说明还有短路损坏的元件,细心点查一下,不要急于代换
    有时不输出,应重点查稳压二极管,次级输出电解电容,光耦,取样电阻,开关变压器只要没有明显的高温灼烧痕迹,一般不会损坏

网友E:
这原理图没有PFC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烧管的几秒钟,,,有木有输出电压?

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零件还挺多,稳压管怎么没换呢?MOS管尽量更换同型号参数。

没有那个,只有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十秒烧毁,说明还有短路损坏的元件,细心点查一下,不要急于代换
    有时不输出,应重点查稳压二极 ...

次级反馈测试过没问题。稳压管开始是好的,换上第1条管子烧了。24v我串了两条12v给。那一点供电测试了,那点才2.多伏, PfC电路还没工作应该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原理图没有PFC功能啊。

那个是待机电路的,芯片的原理图可能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搞错了吧,330V接的那个是PFC boost电感,不是电阻
检查一下电感是否损坏或者短路 ...

330v从电容那里过来的,Pfc还没工作,的确是跳了一个0.22的电阻,然后再给辅助电源,感觉像是保险。

楼主:
换了ob2263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烧管的几秒钟,,,有木有输出电压?

测量了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次级反馈测试过没问题。稳压管开始是好的,换上第1条管子烧了。24v我串了两条12v给。那一点供电测试了, ...

24V稳压管换了测电压才2.多伏那就不对了。看看两颗1M电阻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稳压管换了测电压才2.多伏那就不对了。看看两颗1M电阻有没有问题。

应该换错芯片了,后面换了个ob2263,电压12伏左右,辅助绕组通电瞬间关电15v,但还是烧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换错芯片了,后面换了个ob2263,电压12伏左右,辅助绕组通电瞬间关电15v,但还是烧mos ...

VDD输入才12V太低了。换错芯片后有没有换稳压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