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最近有需要买了沪工最便宜的焊机

楼主(2021-08-19):
车库里面东西满满的,车想停进去非常费劲,所以最近想着改造一下自己加的车库,把零零散散的东西做一些支架上墙;同时老家的小院刚刚砌了围墙,就想着自己焊接一个简易的栅栏门,所以就找到理由买一个小电焊机了。
买之前详细研究了论坛里面网友的帖子,虽然买回来也用不了几回,但是还是不想买那种便宜但质量很差的焊机,自己的工具,不要求颜值和档次,但是肯定必须要质量可靠耐用才行。
后来就想起原来的公司建厂的时候买过一台沪通小焊机,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建厂时搞安装维修,3.2的焊条全天不停焊接也没有问题,但不知道多少钱,所以在某东试探性搜索一下,结果发现了这货:

楼主:
到手之后拆给大家看,看值不值这个价格

网友A:
这价格应该很不错了,一般的250焊机才200多元,
只是我有个疑问,输出是79A,
250焊机不该是250A吗?
我想象中的250焊机是稳定输出250A,,
起弧时瞬间350A?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要是250A输出,
50V的话,
要12.5KW功率了,
12.5KW功率,
那进线就得6平方电缆吧,
79A都要4KW功率呢,
照例也得4平方电线,
有几个会进线就配4平方呢,
进线一般1平方最多了,

网友A:
这些电焊机为啥都不配插头和线,加上线最少还得加150元,就是为了让人晚试机吧。

网友:
随便焊焊的话180包邮套装就可以了,再买点2.5焊条,500一个焊机再加上周边配件直奔700去了,一年到头用不了几次,有点浪费了!!!

网友B:
250机器这个价格,应该是很敦实的 了。但是看后面的技术指标,连续输出电流才79A?  这点电流能完全烧熔3.2mm焊条吗??小500的机器只能烧2.5焊条?感觉这台机器有点飘

我没用过这些廉价小机器,年轻时用的都是大家伙,要么是专用的直流发电焊机,电建工地上是连续10几个小时烧4、5mm碱性焊条,不断弧,高压蒸汽管道的焊口要一次完成,累死人的活! 公司后面进口了几批美帝的硅整流直流焊机,就是现在满天飞的廉价小焊机的鼻祖吧。当时1W多一台,很宝贝的,的确比直流发电的古董好用,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 ,就是死贵。再后面就离开电建行业,入I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机器这个价格,应该是很敦实的 了。但是看后面的技术指标,连续输出电流才79A?  这点电流能完全烧熔3.2 ...

因为之前在某个工地上面看到过这个型号的机器焊接,3.2的焊条整天干活,换人不换焊机,所以对这种焊机印象不错,不知道现在的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焊机为啥都不配插头和线,加上线最少还得加150元,就是为了让人晚试机吧。 ...

裸机配焊线和地线接头,电源插头不知道有没有。焊线和地线我想用自己手里的3*10平方多股铜电缆,不知道行不行,反正不是专业焊工,家里修修补补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应该很不错了,一般的250焊机才200多元,
只是我有个疑问,输出是79A,
250焊机不该是250A吗?

对焊机的参数真的不太了解,买这款是因为亲自见过这种焊机在工地上面干活,个头不大但是很耐用,希望现在的质量和原来的一样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机配焊线和地线接头,电源插头不知道有没有。焊线和地线我想用自己手里的3*10平方多股铜电缆,不知道行 ...

30平方当然没问题,想当初我焊线就买了100多,一个焊把20多元,一个全铜地线夹50多元,加起来200多

网友:
这机子我有一台,单板结构,4个50安igbt单管组成的半桥,高速风扇。做工还可以,缝缝补补没事

网友C:
看着还没我98买的松勒200A好,至少我那个电流是数码管显示的
顺便提一嘴,没焊工证的话低调点焊,万一被举报了是要抓去拘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没我98买的松勒200A好,至少我那个电流是数码管显示的
顺便提一嘴,没焊工证的话低调点焊,万一被举 ...

现在真麻烦了,一切要低调,私下烧电焊犯法,
锯门口档太阳的树枝也犯法的,
动不动就能罚款拘留啥的,
就像以前计划生育,
生就罚款,以后不生也罚款,
人或者大概是有原罪的,
每个人不小心就犯法了,
这些不起眼的罪,
或许一辈子记着不和你清算,
但是遇到事就能翻出来把你送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应该很不错了,一般的250焊机才200多元,
只是我有个疑问,输出是79A,
250焊机不该是250A吗?

焊机都是看负载持续率的,基本上就没有能250A输出还100持续的250焊机,那都是400的机器才会有的,一般连续使用,250A左右的电流,基本都是买600的机器了,还能兼顾使用气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没我98买的松勒200A好,至少我那个电流是数码管显示的
顺便提一嘴,没焊工证的话低调点焊,万一被举 ...

朋友哪里买的,给个地址啊

网友:
看数据还不如我300多买的瑞凌220S:titter: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95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