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05维修

楼主(2021-08-19):
坛里大神多,请教一下。这款万用表,表笔开路时,仍显示约4.58k。只能测量4.58k以下的电阻。蜂鸣和二极管档正常工作。试着盲测了下,没发现坏的地方,采用fs9721芯片。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如何修理,另外求这款万用表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表是好表啊,等高手支招

网友:
板子全部拆出来通电,先排除外壳漏电的可能!!!

网友:
自己折腾不了,退厂修呀,听说这个售后还不错

网友:
打到这个档位,查看开关连接哪几个触点,再查找相关联通的线路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都 量一遍,一般是用电阻档测量带电的了,保护用的三极管烧了,电阻就会带底数。

网友:
输入端的压敏电阻坏了吧?先拆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