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标称铜线的电线都是铜包黄铜了,大家购买时要注意

楼主(2021-08-19):
剥开看铜色很好,但是刮一刮就变成浅黄色了,而且也感觉非常硬,不像纯铜那么软,单股的和多股的都遇到这种情况了,大家购买时要注意。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黄铜的电阻率比铝还要高很多,会有很多隐患。

网友A:
不是说铜的电阻最少么?黄铜没有红铜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铜的电阻最少么?黄铜没有红铜好么?

导电效果 纯铜 > 纯铝 > 黄铜
一般合金的导电效果都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效果 纯铜 > 纯铝 > 黄铜
一般合金的导电效果都很差

好吧,看来黄铜不是合金就是掺了杂质的吧?隐约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铜的电阻最少么?黄铜没有红铜好么?

黄铜是铜锌合金,青铜是铜锡合金,而纯铜是紫铜。

锌很便宜,很多劣质水暖器材就是用锌合金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铜是铜锌合金,青铜是铜锡合金,而纯铜是紫铜。

锌很便宜,很多劣质水暖器材就是用锌合金做的。 ...

这就叫专业

网友C:
其实铜跟铝导电能力差距不足以影响导电性,毕竟铜只有铝的1.3倍。但关键器件、家用电线确实不宜用铝,关键原因不是差在导电性,而是铝容易表面氧化膜增厚导致的接触电阻增大。插座的关键部位如螺母也用黄铜,不易生锈更重要。

但铜线是外部纯铜、内部黄铜?这个够呛,铜包铝可能大一些。可能铝表面钝化后形成的黄色。黄铜硬度大、不易变形、韧性差,导线需要的就是韧性好、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铜跟铝导电能力差距不足以影响导电性,毕竟铜只有铝的1.3倍。但关键器件、家用电线确实不宜用铝,关键 ...

内部怎么刮都是黄的, 切面内部也是黄的, 绝对不是铜包铝。

铜包铜的产生
随着铜丝价格的越来越高,电线行业不法商家开始寻思用廉价导体代替铜丝做为电线电缆导体,在这种不好的风气下铜包铝,铜包钢,铜包铜等产品诞生,它的诞生给电线电缆行业蒙上了一层乌云,其中铜包铜最不被大家认同也,最不好辨别。
铜包铜使用
多用于电线电缆的导体,就是指在用黄铜制成的导线外面包上一层紫铜。紫铜也就是无氧铜,电阻符合国家标准。黄铜二次回炉的铜丝含较多杂质,各电性能也远远比紫铜差。但是就因为紫铜的成本比黄铜每吨高4000多元,所以一些黑心厂家就生产紫铜包黄铜的电线,降低成本,从中牟取暴利。
铜包铜的鉴别
铜包铜肉眼很难分辨,鉴别铜包铜电线的方法可以用钢锯或剪刀重新剪下一小截铜丝,然后自己观察截面,会发现截面出现很多肉眼可以分辨的小黄点。再者就是铜包铜比无氧铜丝硬,用打火机烧一下,中间的丝会轻微的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铜跟铝导电能力差距不足以影响导电性,毕竟铜只有铝的1.3倍。但关键器件、家用电线确实不宜用铝,关键 ...

如果含锌量超过50%了。10元台灯里的铜线,用久了一碰就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含锌量超过50%了。10元台灯里的铜线,用久了一碰就碎。

我真没见过黄铜做导线的,只见过做接线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怎么刮都是黄的, 切面内部也是黄的, 绝对不是铜包铝。

是不是很粗的那种?这个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很粗的那种?这个真不知道

很粗的单股 和多股的 都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没见过黄铜做导线的,只见过做接线柱

是不是黄铜不知道,太细没去刮,反正含铜量绝对很低。

网友E:
不可能,去打听下废品站铝和黄铜的收购价,差着3倍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去打听下废品站铝和黄铜的收购价,差着3倍那。

铜包铝一刮就看出来了,时间长了原电池反应变粉末了
铜包黄铜的电线可是当作纯铜电线价格来卖的,起码是标的纯铜

铜包黄铜不会像铜包铝那样容易变成粉末

网友:
这个真有!我碰到过!有一次我买过1.5的软铜线就很硬和别的1.5的比要硬得多!当时我还想买到假的了呢,但仔细看了看也确实是铜的

网友:
见过劣质的黑胶皮动力电缆,里面的多股铜芯就比较硬,严重怀疑也是黄铜的。

网友(2021-09-23):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黄铜的电阻率比铝还要高很多???

楼主,你的物理是体育还是音乐老师教的???

网友:
黑胶皮电缆,很多都是黄铜的,多年前就见过了,在工厂里买的好多都是这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