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量产提示代码文件不存在解决方案 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6-24)

楼主(2021-08-19):
芯邦量产时“显示代码文件不存在。(0018)”试试这个工具,亲测可用。。。单个文件大小限制,故打包成2个文件。

量产完成后,64G的闪存只有出盘39G,什么鬼?

网友A(2021-12-03):
我的32gb的变成16gb,再量产变成5gb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代码文件不存在

网友(2022-02-05):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B:
高手帮忙看一下,怎么不能量产

网友C:
里面有没有这个代码。

我自己下载的UMPTOOLV7200
手动指定FLAsh类型里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没有这个代码。

如果不能自动找到型号,可以根据型号手动选择最接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32gb的变成16gb,再量产变成5gb

我的也是,32G的,第一次量产变成10.4G,第二次变成3.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32G的,第一次量产变成10.4G,第二次变成3.4G,

坏块太多的原因

网友:
9T24专用版才能用

网友(2022-03-10):
引用 网友B:
高手帮忙看一下,怎么不能量产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量产工具里找不到芯片MT29F512G08EBHBF.版本不对,需要专用版本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没有这个代码。

需要专用的板本,而且可能要短接芯邦量产工具。

网友(2022-06-29):
在设置里面选 2199e.

网友(2022-08-31):
看看是不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2022-11-09):
楼主的工具 很好用

网友(2023-04-07):
看着不错顶一下

网友:
难不成是扩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2gb的变成16gb,再量产变成5gb

我有个29f64g的,显示4g,量产完1900mb.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能自动找到型号,可以根据型号手动选择最接近的。

没用,我试过.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我试过.完全不行.

我测试是完全没问题才发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