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又尝试拯救一颗炸CE的128G闪存

楼主(2021-08-19):
以前我也发过一个贴是救一颗坏2个CE的128GB的B16颗粒:一颗炸CE炸IO脚的128G闪存的利用之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4412-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真是有孽缘,这次又碰到一颗假标128G的B16,背上同样看起来跟正片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白片。通道0的
CE0炸了,这次试试能不能留下3CE开卡。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开整,思路如下:通道0的CE0坏了,可以先把CE0绿油屏蔽,然后把通道0的CE1移动到CE0的位置,然后再把CE1屏蔽,这样就可以实现从主控端看到:CE0() CE1(√) CE2(×) CE3()的分布,但是这样也还是不连续?聪明的小伙伴已经想到了,把FLASH旋转180度即可实现从主控端看是:CE0(√) CE1(√) CE2() CE3(×)的分布,即实现前三个CE连续,可以上安国等开卡了。

这里先用烙铁点一些锡出来是为了等下更方便地植锡球,不然很容易锡浆涂了、在底下实际上到别的地方去了

结局:虽然把CE改连续了,但是可能Plane有问题,只能擦除但是无法写入,正尝试低格博运气。

最新进展:低格失败,应该是plane有问题,准备像上次一样把整个通道屏蔽了,开64G算了。

网友A:
既然能擦除为啥不能写入?擦除也要写入的啊?
另外说楼主什么笔能像你这样在F上做标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擦除为啥不能写入?擦除也要写入的啊?
另外说楼主什么笔能像你这样在F上做标记的啊? ...

做标记用铅笔啊

网友B:
炸ce颗粒上安国,不用做物理屏蔽,可以直接开结构检测,开了之后自动屏蔽坏ce(乱id的,不显的,满坏块的)。

4ce的B16炸ce算是通病,通常一炸就是一个通道,你这个直接屏蔽掉坏ce的通道,只开另外一个好的通道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ce颗粒上安国,不用做物理屏蔽,可以直接开结构检测,开了之后自动屏蔽坏ce(乱id的,不显的,满坏块的) ...

我就不敢收B16的颗粒…要弄也是B17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实现从主控端看到:CE0(√) CE1(√) CE2(×) CE3(√)的分布,,

这句话排列错误了,应该是;CE0(√) CE1(×) CE2(√) CE3(√),新手看到会迷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炸ce颗粒上安国,不用做物理屏蔽,可以直接开结构检测,开了之后自动屏蔽坏ce(乱id的,不显的,满坏块的) ...

老哥,安国设置里哪个选项是开启结构检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擦除为啥不能写入?擦除也要写入的啊?
另外说楼主什么笔能像你这样在F上做标记的啊? ...

用普通铅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ce颗粒上安国,不用做物理屏蔽,可以直接开结构检测,开了之后自动屏蔽坏ce(乱id的,不显的,满坏块的) ...

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后来想试试能不能改出来然后给其他主控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实现从主控端看到:CE0(√) CE1(√) CE2(×) CE3(√)的分布,,

这句话排列错误了,应该是;CE0 ...

这话没错的,从量产软件上看确实是我说的那个排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后来想试试能不能改出来然后给其他主控也能用 ...

屏蔽掉坏的通道后,可以上58xt开单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安国设置里哪个选项是开启结构检测的呢?

你要替换一个文件,搜论坛有教程

网友:
这最后会卖给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ce颗粒上安国,不用做物理屏蔽,可以直接开结构检测,开了之后自动屏蔽坏ce(乱id的,不显的,满坏块的) ...

我遇过4ce的b16炸的只剩1个ce,我就再也不从咸鱼捡垃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替换一个文件,搜论坛有教程

有关键词吗?新论坛还是老论坛?老论坛我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关键词吗?新论坛还是老论坛?老论坛我没号

直接搜结构检测四个字,应该是新站,范老板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