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盟路由器fbm-330w重置配置问题

楼主(2021-08-19):
维盟路由器330w reset建按住有重启动作,但不会重置配置,获取到的ip还是 配置过的192.168.8.1 而不是默认的192.168.1.1  求大神指点

网友:
1.按住复位键30秒试试。
2.按住复位键再开机,看能不能进入UBOOT或者breed界面,能的话在其界面复位。

网友A:
只是重启,不是恢复出厂状态

楼主:
1按住30秒过程中大约在开始5秒左右就所有灯亮起来然后都熄灭了开始进入重置, 几分钟后启来,还是原来的配置
2,这个方法跟上面个结果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重启,不是恢复出厂状态

跟厂家确认了是重置键,但按完表现出来的结果是重启,厂家建议几百块的玩意不值得搞买新的吧,可买新的就失了垃圾佬的风骨,

网友B:
按住?没搞错位置吗?,是要桶那个小眼里面才会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没搞错位置吗?,是要桶那个小眼里面才会恢复出厂设置!

对,是捅的眼儿,且确认到位了。

网友C:
MT7620N的机器,还几百块,不用也罢。
上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后刷其他固件用,比如老毛子或者华硕。

网友:
T7620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7620N的机器,还几百块,不用也罢。
上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后刷其他固件用,比如老毛子或者华硕。 ...

编程器?咋搞?求指教

网友:
直接刷7620的固件   有很多

网友D:
进路由里面用系统软件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路由里面用系统软件复合

密码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7620N的机器,还几百块,不用也罢。
上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后刷其他固件用,比如老毛子或者华硕。 ...

大佬,我找到了一个固件FBM_330W-17.10.13V.trx,这个扩展名的文件是不是只能在知道密码能进管理界面是能用啊?折腾这个路由的原因就是想看看他的系统。

网友E:
有复位动作估计是固件问题了 先备份原编程器固件 然后刷上breed再刷原编程器固件进行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复位动作估计是固件问题了 先备份原编程器固件 然后刷上breed再刷原编程器固件进行软复位 ...

用尽各种办法向官方求助,解开密码了。这机器上是个特殊固件。复位完就时.8.1:cry: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T7620N的机器,还几百块,不用也罢。
上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后刷其他固件用,比如老毛子或者华硕。 ...

你太牛了,维盟的机器刷其它固件用?维盟就是固件值钱,备份固件?不太可能恢复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太牛了,维盟的机器刷其它固件用?维盟就是固件值钱,备份固件?不太可能恢复得到呢。 ...

人家是维盟原机有问题了我才建议刷第三方固件的好吧!

网友(2021-10-04):
192.168.1.1这种地址使用的设备太多,容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