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增压水泵电机怎么拆开

楼主(2021-08-19):
家里的增压泵坏了,开机就跳闸,无水的时候电机可以转动。怀疑是电机进水了,想把它拆开看看能不能更换密封件。

但是这个电机盖不知道如何开,屁股后面都是铸铁的,没有螺丝。

那个小缺口已经撬过了,只能撬动外面那个环,里面的盖子纹丝不动。

请教达人,这个应该怎么无损拆开啊?谢谢!

网友:
反正是坏的。大力出奇迹。搞不好换新的

网友A:
正常的话,这个电机的定子线圈和水是完全隔开的,俗称“屏蔽泵”,电机转子应该和那个“盖”装在一起,小缺口把整个盖和转子撬出来应该没错,不行就稍微加热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这个电机的定子线圈和水是完全隔开的,俗称“屏蔽泵”,电机转子应该和那个“盖”装在一起,小缺 ...

感谢您的热心回答,非常专业,撬出来了。
中间那个盖子是和转子分离的。
边上那一圈是线圈的防水罩,密封的。
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屏蔽泵是一种无密封泵,泵和驱动电机都被密封在一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压力容器内,此压力容器只有静密封,并由一个电线组来提供旋转磁场并驱动转子。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离心泵具有的旋转轴密封装置,故能做到完全无泄漏。”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