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彩屏上用的LYD6188怎么查不到资料

楼主(2021-08-19):
彩屏上用的LYD6188怎么查不到资料,是不是国人又在搞???

网友:
icn2065 ls9929 icn2046  等 都可能吧 回读一下看看参数就知道是那个IC了

楼主:
回读一下???不明白怎么回读?

网友:
如果 是个成品屏里 使用的模组IC  是LYD6188  你可以 把屏的参数回读回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配置
如果只是手上有这样的模组  那只能用接收卡测试下  选那个IC下能正常显示

楼主:
没有用接收卡,只是想作个时钟表玩玩。自己用芯片写程序。

网友(2021-09-20):
手头上也有些屏不知如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