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华硕B85M-G强刷BIOS支持NVME启动盘的经验

楼主(2021-08-19):
家里的老台式机是16年换的SATA固态硬盘,以现在的眼光看速度比较慢了,想着换个NVME的固态硬盘试试。上网看了B85刷BIOS支持NVME的几个帖子,照着做了,但到AI suite 3改文件外刷入时,EZ update的进度条就是不走,无法刷入插了NVME启动支持模块的BIOS文件。

因为刷厂家下载的文件可以刷入,因此可以确定是BIOS文件的问题。

开始以为是mmtools版本问题,但换了几个一样都不行。

仔细分析原因,各版本的mmtools在家里电脑WIN10下,界面显示都是不正常的,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到单位换台WIN7的电脑,用mmtools 4.5进行BIOS文件的模块修改,然后回家在WIN10下用ai suite 3 改名强刷,一次性成功。可以设置NVME启动。

网友A:
没有原生NVME-M2接口的主板还是用SATA吧 要转接插PCI-E接口麻烦 SATA3接口平常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生NVME-M2接口的主板还是用SATA吧 要转接插PCI-E接口麻烦 SATA3接口平常够用 ...

SATA的固态有哇,2016年买的美光128G。

这不是想玩玩么,测试用的NVME硬盘还是笔记本电脑上拆下来的。

华硕B85M-G主板确实没玩头,两个PCIEX4插槽还是2.0版的。

网友:
有改好的BIOS,没必要自己搞。我自己去外网下载了一个,感觉跟SATA比没多强。4代已经老了,我的CPU还是E3,27寸144高刷,感觉也不是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