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座式多功能便携式风扇

楼主(2021-08-19):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便携式小风扇,价格很实惠,但是也很容易坏,这完全是设计上的原因。

电扇风速有三档,带手电筒功能。用一节18650锂电池供电,可以用5伏充电,带充电指示灯。风扇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

从侧面看电机,定子绕组是固定的,上面盖有一个无刷电机控制板。电机用两根电源线供电。

电池电极接线柱直接焊在了控制板上,这就是设计的缺陷。装卸电池,按动按钮都需要用力,而塑料外壳有弹性,久而久之电池接线柱肯定会脱焊,或者扯离线路板。

芯片丝印可以看到,但是查不到。这种专用芯片用处单一,也不需要资料,看这个电路板就可以了。

芯片带升压。风扇三档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分别是3.56V、6.3V和8.3V。

可以用软线连接电池接线柱和电路板,这样以后就不会脱焊了。

网友:
这种又是抄袭共田小风扇的仿品了,里面的电路板和模具设计都不是什么好货了。

网友:
我网购过最早的芭蕉共田F95和楼主同款,最初独立充电管理芯片,升压芯片,3档单片机。后来又买一个横竖把手两用,横把手像台钟放桌上,竖把手像放大镜手持,风扇头和F95同款,里面单芯片升压,比楼主多了充电宝2合1芯片。

网友:
这种座钟款的已经不香了,得撸6寸以上